飞思卡尔单片机 LPO时钟是做什么用的?(已解决)

楼主(2014-10-22):
看参考手册,时钟部分的时候看到有这个一个时钟,PMC logic
根据SDK上的例子,看门狗的时钟源可以用这个,是1Khz。
但是这个时钟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看门狗之外,还有什么具体的用途?

网友A:
LPO — 独立的 kHz 时钟,可以作为独立的时钟,可以作为COP 和RTC 模块的时钟源。另外,低功耗模式下有也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O — 独立的 kHz 时钟,可以作为独立的时钟,可以作为COP 和RTC 模块的时钟源。另外,低功耗模式下有也用 ...

它的时钟来源是芯片自带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时钟来源是芯片自带的吗?

应该是片内独立的rc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片内独立的rc振荡器

1Khz的LPO是一个低功耗的时钟源,内部rc应该是那个4Mhz和32.768Khz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这个内部1KHz LPO时钟用途非常广泛,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的“5.7 Module clocks”章节。
在此截了“K64P144M120SF5RM”参考手册上的这个表格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这个内部1KHz LPO时钟用途非常广泛,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的“5.7 Module clocks”章节。
在此截 ...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

不用客气呢
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来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谢谢版主解答  看来这个LPO主要是在低功耗时用在端口控制,EWM,WDT,LPTMR中的
正如其名字一样是为低功耗而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

MCU很多都有这样的功能 比如AVR也有内置的
当然精度有要求 就不要多想了 呵呵
内置的还有个好处 睡眠状态更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