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IIC方式的8键触摸IC

楼主(2014-10-22):
价格在1-2元左右

网友:
应该有很多
我公司用过的和泰的,CCS的,ADPT的

楼主:
谢谢楼上

看ADPT008的说明, IIC输出方式好像要定制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门做触摸IC,8个键,IIC方式输出,价格也是一块多,有兴趣可以联系QQ316793822

网友:
便宜不适用也不行

网友:
做下记号

网友:
真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买个试试

网友:
可以看看融和的触摸IC

网友:
两块多的好像就可以买很好的了,赛普拉斯 和 南非的一家专业的触摸芯片的 好像就两块多,性能据说很好

网友:
YS806 我们公司的,可以提供样片,性能还不错

网友:
推荐赛普拉斯MBR3系列,价格合适,性能稳定,之前一款产品使用环境恶劣,试了很多家触摸芯片都有误触发,最后只有赛普拉斯表现优异,相当稳定,泼水、无线干扰等情况纹丝不动。

网友:
合泰BS系列,有需求可以站內發消息給我,TKS.

网友:
Cypress,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