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睡不着,1000V会烧二极管吗??

楼主(2014-10-23):
设计输入电压正常时是30V,
实际当输入电压达到220V,这个电路都没有烧掉ADC,而且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查了1N4148的参数,工作最高电压是100V,这样在1M电阻上应该有30V左右的电压,
1. 如果输入电压在1000V会烧坏1N4148吗???
2. 如果输入是BAV99替换1N4148呢,(BAV99 的 VR是75V)
个人感觉: 不管是380V,还是220V,由于输入信号接通过程中,会有1个浪涌电压,对1N4148会产生一个冲击电压,有可能会烧掉这个元件,
如果真是这样的该如何处理这个保护?

看了万用表的电路,也是这样1000V直接进的IC。希望大神分析下原理

网友:
沙发  好好跟你学东西

网友:
再加个双向瞬态抑制管,5v电压可以用6v8型号

网友A:
注意:电阻一般耐压200V。

网友:
我记得表头的保护二极管,一般用的是4007,而4007的最高反向耐压是1000V 。4148的反向耐压只有75V。

网友:
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阻一般耐压200V。

呵呵,头回听说,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这个电路是箝位到3.3V吧,和100V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会得,这个地方你不能用常理来考虑他,4148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是很容易击穿的,所以你除了加TVS保护管意外,钳位二极管的选择应该选择高耐压的快速回复二极管,比如FR107

网友:
一般贴片电阻 耐压不要超过200V 【0402 50V    0603 50V  0805 150V  1206以上 200V】,需要耐压200V以上的多个串联使用。
插件电阻 耐压  【常用的 150V    1/4w 250V   1/2w以上 350V】。
如果需要耐比较高的电压有一些特殊的高压电阻。
以上提的耐压是正常工作电压,不是击穿电压。击穿电压看情况增加100--200V。

网友:
看图纸, 电压很大,电流很小吧。 这样不会击穿吧。

网友:
电阻的耐压是个问题,需要多个串联的方法。已经电阻分压了,二极管按分压后的范围考虑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二极管倒是没什么问题,倒是那个10M的电阻要注意耐压,以及PCB的排布

网友:
如果高于3.3V+二极管压降电压后,会通过上边的4148箝位到这个电压,

网友:
你这个电路在输入1000V的时候电压几乎都是输入电阻上的,1N4148上的电压非常小,反而电阻的耐压值是不够的!需要多只电阻串联!
另外,AD采样是需要偏置电流的,你这个电路输入电阻10M,到AD的电流会不会太小了?影响AD采样精度的。

网友:
电阻不单有耐压值,两端施加高压时电阻值和低压时也不相同,阻值会跟电压而改变。

网友:
同意8楼。你的3.3V系统里面有负载,10M一加上去就通过上面的二极管灌到3.3V了,被钳位了,所以你的AD很安全。
另外,就算没有上面那个二极管,下边那个二极管也不一定就会烧,AD口如果有钳位的话也不会烧。因为二极管超过耐压会参数漏电流,一般文档都标注的反相耐压那栏带有漏电流值。你有10M电阻导致漏电流损耗在下边二极管上也是被钳位住了。

网友:
电压不是关键,电流才是关键.

网友:
学习耐压知识

网友:
二极管不会烧,会烧的是前面的电阻,功率与电阻的耐压问题。由于两个二极管的钳位,上面的电压怎么也不会上去,由于电阻是上M的,就是1000V电流也不大。但前面的电阻就不一样了,所有压降都在电阻上面,1000V时,普通的单个电阻爬电距离不够,匝间会被击穿,一般我在设计时,单个贴片电阻上面的压降不超过30V,直插电阻适当放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得,这个地方你不能用常理来考虑他,4148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是很容易击穿的,所以你除了加TVS保护管意 ...

你好,这里我有些搞不明白,分析了款万用表电路,也是10M直接进了IC内部,这是怎么保护的呢?
如果我的1M电阻如果断掉了呢,这样输入1000V直接经过电阻到浅位二极管会是神马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我有些搞不明白,分析了款万用表电路,也是10M直接进了IC内部,这是怎么保护的呢?
如果我的1M ...

只要10M电阻没短路就没事,就算1M开路了,一般IO口会有一个二极管接到IC的电源(就像继电器线圈并的那个保护二极管),当1M下拉电阻开路时,大部分电压是在10M那里,IO端口会自己钳位在电源电压+0.7.

网友:
你算一下1000V,10M的电阻,就算IN4148短路,电流才多少呢?100u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我有些搞不明白,分析了款万用表电路,也是10M直接进了IC内部,这是怎么保护的呢?
如果我的1M ...

说了半天, 还是没理解到真相.
二极管耐压是说反向. 图中二极管怎么搞都不会有高的反向电压. 即使去掉那个1M以及ADC.

简单来说, 二极管加一个大电阻接入一个很高的正向电压并不会损坏, 只要电流不超过手册要求

网友:
电流不够,烧不了

网友:
测量半导体器件耐压值的仪器电路原理就跟这个差不多,所有没事的

网友D:
不会,只要你的输入电阻没短路,端口电压最高就是VCC+0.7,哪怕是下拉电阻断开。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可能被击穿的。

电压被箝位到了3.3V,高于3.3V的电压,经上面的二极管后,流向电源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 还是没理解到真相.
二极管耐压是说反向. 图中二极管怎么搞都不会有高的反向电压. 即使去掉那个 ...

你好,1M电阻去掉怎么会没有反向电压呢,下面那个二极管不就是曾受的反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只要你的输入电阻没短路,端口电压最高就是VCC+0.7,哪怕是下拉电阻断开。 ...

明白意思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我有些搞不明白,分析了款万用表电路,也是10M直接进了IC内部,这是怎么保护的呢?
如果我的1M ...

你不能这么想,万用表的IC本身内部就有超强的TVS,本身就是为了这个应用而设计的。

还有电阻只可能烧断,不会短路。。。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嵌位作用的吧,防止高电压太高,负电压太低,还有防静电的作用的,很多芯片IO口内部都是这样加了两个二极管的,防EOS 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