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推荐 要求: soic-8 ,带ad 8bit, 价格<0.8 rmb

楼主(2014-10-23):
诸位高工,有无单片机推荐?   要求: soic-8 ,带ad 8bit, 价格<0.8 rmb ,谢谢啦

网友A:
见过线号机上用的SOIC-8的单片机,AD不知,价格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线号机上用的SOIC-8的单片机,AD不知,价格不知

我知道的有
             mdt10f675 价格要1.1
            pic12f675 价格要 >2.0

功能上都ok,就是价格不符合要求。

网友:
8毛钱还要AD,硅不要钱了 。

网友:
這個價裸片的都比較難找啊。

网友:
attiny13也符合要求,价格不太清楚。

网友:
HT46R002/3

网友:
价格是个大问题

楼主:
低端市场 只有国内或者台湾有希望做到

网友:
8bit想其他办法吧,不要直接用ad了

网友:
带AD这价格不好找啊...

网友:
裸片应该会便宜点吧

网友:
确实相当便宜啊!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STC 价格不知道呢 呵呵

网友B:
HT46R002/3  就这个了,没错。大批价格可以做到的。目前0.9左右/w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46R002/3  就这个了,没错。大批价格可以做到的。目前0.9左右/w

好的,感谢您,我去问问。

网友:
2711了,还是12位的AD, 量大8毛没问题,
买深圳产的7毛就有了。

网友:
义隆单片机有,带8位A/D,价格也符合

网友:
这个价格基本上很难,如果有量100K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
现代的单片机量大可以有这个价格

网友:
pms131 据说可以 程序可以找我写 哈哈

网友C:
STM8S003  整盘拿可以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S003  整盘拿可以0.8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
老板, 来一盘, 7成熟

网友:
合泰有适合的,你进官网看看,具体不记得了,好像是Ht66……

网友:
找台系  用的话要重新适应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S003  整盘拿可以0.8

这价格要是能拿到的话,地球人就再也无法阻止s t 称霸宇宙了。

网友D:
淘宝上的 看来8毛有量可以

网友:
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 看来8毛有量可以

是不是首片便宜?
您们有订过最便宜多少?

网友:
我可以提供

网友:
没不到那么便宜的stm8s003吧! 最近了解到,最便宜的只可以做到1.18,除非特大大量。

网友:
台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