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gbee掉网和窜网的问题!

楼主(2014-10-23):
有没有使用zigbee的大神,在使用大量zigbee组网时,在断电上电后会有终端掉网或者窜到别的网关的现象,而且那些掉网窜网的终端抓包都很难抓到,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现象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掉网遇到过,窜网还暂时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现象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掉网遇到过,窜网还暂时没有遇到.

在zigbee设备加入到网络之后,有的设备会出现掉网之后就一直加不到网络里面去了,窜网是加到别的网络中去(这两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是客户反应之后才发现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应用场景是怎么样的?有个函数可以禁止节点或允许节点加入.只是形参不同(具体什么函数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如果你的网络禁止和允许控制的没有问题.那就可能和接收到的功率有关系.因为节点在加入一个网络时,接收到的网络的强度要大于-85dbm.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