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关于看门狗 一定要注意配置寄存器只能初始化1次

楼主(2014-10-23):
   正在调试KL16的看门狗功能,用的是周立功的例程,怎么也调试不了,后来看手册发现SIM_COPC只能写入一次,于是搜索工程,才发现在初始化里面已经对SIM_COPC操作过了,注释掉就好了,希望以后同样调试的注意

网友:
看门狗一般都是在SystemInit函数中处理过了!

网友:
谢谢提醒了  难道周立功的例程也有错?

网友A:
zlg的例程不应该有这种“低级”bug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g的例程不应该有这种“低级”bug才对。

   不是周立功的问题,我的例程是后来加上看门狗模块的。我只是提醒下寄存器的初始化方式,这个可能会被大家忽略。

网友:
谢谢楼主与大家分享自己对于看门狗模块的经验。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例程也会在启动时就关闭看门狗,之前论坛里也有遇到过其他网友问到为什么自己在主程序里使能了看门狗哪怕不喂狗也不会复位的问题。

网友B:
先关闭看门狗,然后重新打开进行配置,也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关闭看门狗,然后重新打开进行配置,也不行吗?

这个寄存器是write-once的:

其实在第三章的“3.4.10.2 COP watchdog operation”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write-once的:

其实在第三章的“3.4.10.2 COP watchdog operation”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AVR的怎么不样设计呢?

这个多好啊,随便程序跑飞也不会改写到看门狗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write-once的:

其实在第三章的“3.4.10.2 COP watchdog operation”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这是不是说,看门狗要么一直开,要么一直关?这貌似不合理。

网友:
感觉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