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2V直流风扇(电脑散热风扇)驱动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4-10-23):
两个12V直流风扇(电脑散热风扇)驱动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请大家讨论下

图中给出了三极管的型号、封装、参数。

网友A:
一个上端驱动,一个下端驱动,一个双三极管,电流允许更大,一个三极管电流更小,

网友B:
楼主做电脑散热控制器?

楼主:
图2的三极管是1.5A电流的,图1两个三极管加起来也才1A,如何解释?

网友:
SS8050和S8050的价格是有差距的。

楼主:
价格差不了多少,不到1分钱的差价

网友:
不需要加那个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
P管贵,电流小
N管便宜,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电脑散热控制器?

研究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寿命长,所有器件均在低负荷下工作的。适用于高端和恶劣环境的工业产品。第二个 SS8050电流可以很大 ...

第一个两个PNP管,用SOT23-3封装的可以吗?TO-92挺大个头,还是插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的。放心使用。用第一个方案的话,这个电路装上就基本上用到报废了,算是免维护的。 ...

多点器件,用着放心

网友D:
手里有个风扇,借你的电路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个风扇,借你的电路试试哈

欢迎测试,之后给出实验结果

网友E:
用场管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场管不好么?

图2的npn三极管换成n沟道的mos管?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F:
建议LZ采用图一方案,上电前请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LZ采用图一方案,上电前请做好防护措施。

抄板时抄漏限流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抄板时抄漏限流电阻了。

确实少画了一个限流电阻,npn C与pnp B间有个2K电阻。

楼主:
修改了图片,

网友:
不加限流上电时电流很大,烧管子

网友H:
圖1是定電流電路,風扇短路不讓電源過電流損坯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图1的电路,现在发现3线风扇的转速波形有点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怎么觉得第二图更严谨?

SS8050这东东沒大厂用吧?还是SOT23封装的?

我设计的话,按图1要选MOS管了。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图1的电路,现在发现3线风扇的转速波形有点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
大家给分析下,这个如何判断速度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风扇是单线供电(另一条已经固定接着机箱或者其他地),所以被迫用第2个电路。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上端驱动,一个下端驱动,一个双三极管,电流允许更大,一个三极管电流更小, ...

请问一下,MOS管放在上端和放在下端除了基极所加驱动电压不同,其他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用mos管,一样的价格,但是通过电流更大,而且功耗更低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H:
圖1是定電流電路,風扇短路不讓電源過電流損坯

能问下,怎么个定电流法吗? 该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