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多机加密通信试验

楼主(2014-10-23):
          在同一条RS-485总线中,只有密码设置相同的2个RS-485之间才可以通信,无需设置加密和解密软件,只需跳线设置密码。我用波仕DIZ485地址转换器的地址码作为密码实现了多机之间的加密通信。
          DIZ485本来是一种带地址的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现在我们把DIZ485的地址当作密码来使用。在同一条RS-485总线中,只有密码设置相同的2个RS-485之间才可以通信。DIZ485 使用非常方便。首先设置本产品的密码,比如设置密码为1,则将K2断开、K1断开、K0短接。主侧的A1、B1的RS-485以及DB-9孔RS-232称为“主串口”;从侧A2、B2的RS-485以及DB-9针RS-232称为“从串口”。

             通信规则(加密):主串口数据=密码串+从串口数据

             通信规则(解密):从串口数据=主串口数据—密码串

我们要实现主机1与从机1之间的加密通信,它们之间的数据无法被主机2和从机2收到。同样,主机2与从机2之间的加密通信,它们之间的数据无法被主机1和从机1收到。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主机1与从机1的密码设为一样,主机2与从机2的密码设置为一样。特别注意,主机1接到RS-485总线的端子是位于右侧的端子,从机1接到RS-485总线的端子上位于左侧的端子。同样,主机2与从机2也是一个接右侧端子、另外一个接左侧端子。-----根据波仕串口论坛:RS-485多机加密通信

网友:
此为广告贴
...........

网友:
这个使用价值在哪里?

网友:
我是的做法是每个485总线上的每个模块都有一个唯一的ID,主机发送ID+信息,只有ID号对应的从机才回复。

网友:
无聊!                      多卵鱼!

网友:
这个,用在哪里好呢

网友:
此为广告贴

楼主:
用处之一就是实现5楼的功能-------5楼的方案要改软件,而有DIZ485就不用改软件了,用跳线来代替ID。有许多串口设备是无法软件改ID的。

网友:
楼主就是那个发贴用什么波特率转换器把115200转换成成9600再转换成115200实现远距离485通信并且被评价为脱裤子放屁的那个人吧。

网友A:
这个是教程吗?感觉很牛逼的说,都是同一条总线,怎么会收不到?没道理啊。除非软件屏蔽。。。

网友:
跳线不就是物理ID么

网友:
无聊,低级,像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教程吗?感觉很牛逼的说,都是同一条总线,怎么会收不到?没道理啊。除非软件屏蔽。。。 ...

同一条总线中,密码不同的就收不到。DIZ485里面有单片机来处理密码信息,就是你说的"软件屏蔽"。主机、从机就不用在软件上考虑密码或者地址的处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条总线中,密码不同的就收不到。DIZ485里面有单片机来处理密码信息,就是你说的"软件屏蔽"。主机、从 ...

只是减轻了主控mcu的压力,相当于又多套了一个mcu,这个成本有什么优势?哪些场合需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