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老师书上“接收9个数据位的帧”那两句代码的理解

楼主(2014-10-23):
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resh,resl;
        while(  ! ( UCSRA &  (1<<RXC) ) );
        status=UCSRB;
        resl=UDR;
        if ( status & (1<<FE) | (1<<DOR) | (1<<PE) )
                return -1;
        resh = ( resh >> 1)  & 0x01;     // 保存resh中的RXB8到resh  即resh =B 0000 000 RXB8
        return  ( ( resh <<8 ) | resl );            //因为函数返回值是unsigned int,所以,在执行return的时候,resh和rel均变为unsigned int类型,所以resh=0000 000 RXB8  0000 0000,rel也是16位
}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然,( resh <<8 ) 就溢出了
C语言的功底问题。。。。我急需要恶补

网友A:
resh 都没有初始化,酱油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h 都没有初始化,酱油党?

第一句unsigned char status,resh,resl;

楼主:
木有人回复?

网友B:
这段代码来自M16原文器件手册中的(LZ还少打了一行代码),我自己没有使用过。意思是对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加上类型强制转换。
9位数据帧的情况极少使用,第9位数据用于多机通信的方式我也不推荐使用,这个在我的书中已经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代码来自M16原文器件手册中的(LZ还少打了一行代码),我自己没有使用过。意思是对的,如果不放心,可 ...

谢谢老师。我也看到了数据手册了。老师真的很细心。。。。。。。C语言要下点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h 都没有初始化,酱油党?

兄台好眼力。

网友:
马老师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