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建稳压电路求改进(带电路图)

楼主(2014-10-23):
           想要搭建一个负90V的稳压电路滤除开关电源的低频纹波,目前采用电路如图,滤波效果不好。希望各位大侠可以献计献策,或提供更加可靠的稳压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
VADJ到Vout可以加一个小电容,其二,Q1可以接成达林顿形式,其三,R2偏置电阻这里可以改用两阶的RC滤波,前大后小。

----------------
眼花看错电容极性,给出了错误建议,修改。

网友A:
给你部分滤波电路

网友B: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源应用,LDO内部电路,只不过,你用的功率有点大咯。。。。。。
个人见解:Q1的基极加一个电容Cb,在输出端等效与贝塔(可恶的微软输入法不能输入拉丁字母)XCb。这个电容不宜过大,取10uF就好。
另外,D3换成TL431更好些。
职高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过一个3~30V的可调电源,纹波小于5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部分滤波电路

这经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肯定都要反过来的啦,相信你注意到了。然后VADJ到Vout可以加一个小电容,其三,Q1可以接成达林顿形式, ...

VADJ到Vout可以加一个小电容,不是VADJ跟GND之间加小电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部分滤波电路

非常感谢,可以稍微讲解下吗?  菜鸟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稍微讲解下吗?  菜鸟看的不是很明白

貌似就是π型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源应用,LDO内部电路,只不过,你用的功率有点大咯。。。。。。
个人见解:Q1的基极加一个 ...

非常感谢 , 第一处的建议是 Q1基极与地之间加个10uF电容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楼阻,你不说100mV纹波频率分布,等于耍LS各位的流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 第一处的建议是 Q1基极与地之间加个10uF电容  是这个意思吗?  ...

对的,这个电容不能太大,太大了,会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VADJ到Vout可以加一个小电容,不是VADJ跟GND之间加小电容吗?谢谢

Vadj到负电压输出的采样点,10nF左右吧。另外是我理解错了吗?你的Vout要和系统地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稍微讲解下吗?  菜鸟看的不是很明白

首先经过F01 保险丝,这个作用就不说了,短路会熔断,TH01是热敏电阻,ZR0是压敏电阻,保护后级电路。UU9.8是共模电感,过滤共模电磁干扰信号,起到EMI滤波作用,抑制电磁波向外辐射。4个1M 1206电阻叫泄放电阻,和电源断开后及时消耗电路中储能元件的能量,因为按照安规要求的“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在断电后多久时间内设备是不能危险带电的。这个值是通过工作电压,电容量和泄放时间计算出的大概值。CX01是X电容,火线和零线直接的X电容用了消除差模干扰,前面的泄放电阻用了泄放这里面的电量。LF02是共轭电感,后面的整流电路之类的就不用说了。这段电路基本通用也比较经典,但有的可以省掉,国内一些垃圾电源或者山寨市场,对安规漠视或者没有EMC要求的可以给你省略个一干二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经过F01 保险丝,这个作用就不说了,短路会熔断,TH01是热敏电阻,ZR0是压敏电阻,保护后级电路。UU9 ...

非常感谢您对讲解!受益匪浅!! 想再请教下,图中所示信号 黄色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信号, 紫色是经过稳压电路的信号,蓝色是再经过一级LDO的信号, 发现有个交流噪声一直抑制不掉,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阻,你不说100mV纹波频率分布,等于耍LS各位的流氓

频率分布情况 见楼上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分布情况 见楼上图

你是怎么测试电源纹波,这种测试不能一边夹地线,一边拿探针去捣,具体参考本坛  春风 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测试电源纹波,这种测试不能一边夹地线,一边拿探针去捣,具体参考本坛  春风 的帖子 ...

可以给个链接吗  没找到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买个专用的电源纹波测试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专用的电源纹波测试探头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