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DM-KE02Z新建工程下载程序调试怎么搞?新手别喷(已解决)

楼主(2014-10-23):
我新建了一个工程,CW10.6的。没用过10.6.版主啊谁能来一个新手入门的帖子科普一下啊?到这里就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LZ先百度下:从0开始玩转FRDM-KL25,大同小异。

楼主:
多谢楼上兄台!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mp;lang_cd=zh-Hans

到官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2Z&lang_cd=zh-Hans

到官网去 ...

我感觉还是这个pdf帖子比较有用。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是这个pdf帖子比较有用。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看看。

摘定了吗 ? 别只转发别人的贴子,把你搞定的过程分享上来啊,又可以给别人看,又自己复习一次。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问题是新建的工程调试时没有OpenSDA调试选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问题是新建的工程调试时没有OpenSDA调试选项吗?

CodeWarrior10.x编译环境在创建新工程时有一步需要大家选择对应调试工具的,可能你直接使用默认的所以没有勾选上OpenSDA调试器。
请参考下帖步骤,如果你在第2步时勾选了OpenSDA调试器,那么在第7步仿真时就能找到该选项。

【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8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deWarrior10.x编译环境在创建新工程时有一步需要大家选择对应调试工具的,可能你直接使用默认的所以没 ...

你好,可以下载调试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插usb线连接KE02Z到电脑时现在不用按着复位按钮都是显示BOOTLOADER磁盘了,而且绿的灯也一直闪烁。原来不按复位插到电脑是显示的FRDM-KE02Z磁盘。我怀疑MSD模式升级单片机程序功能是不是瞎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下载调试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插usb线连接KE02Z到电脑时现在不用按着复位按钮都是显示BOOTLOAD ...

请按照这个帖子操作一遍:【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最近也在摸索中 这个《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不错 ,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
Freescale(飞思卡尔)FRDM开发平台快速使用指南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3.11更新)

先看看这些

网友C:
其实楼主只要来这个坛里多翻翻,肯定能找到那种一步一步带你建一个新工程的文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只要来这个坛里多翻翻,肯定能找到那种一步一步带你建一个新工程的文档的。 ...

谢谢,下了一个空程序进去,回头在用MSD模式升级程序发现msd可能不行了,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下了一个空程序进去,回头在用MSD模式升级程序发现msd可能不行了,哎。 ...

参考10楼提到的帖子更新Bootloader和固件之后,你的OpenSDA调试器就能同时拥有虚拟串口和MSD盘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10楼提到的帖子更新Bootloader和固件之后,你的OpenSDA调试器就能同时拥有虚拟串口和MSD盘的功能了。 ...

谢谢版主,cw10.6跟5.1差别很大,K系列mcu了解甚少,我打开KE02的头文件,都没有看到那些GPIO的地址,头文件的写法也和CW5.1大不一样了。想看看那些共用体结构体什么的在哪里定义的都不知道怎么搞!感觉跟不上时代了。版主能否搞个cw10.6教程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cw10.6跟5.1差别很大,K系列mcu了解甚少,我打开KE02的头文件,都没有看到那些GPIO的地址,头文 ...

如果你是要开发Kinetis E系列的KE02芯片,那么强烈建议你直接使用KEXX_DRIVERS_V1.2.1_DEVD库。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FRDM-KE02Z: Kinetis E系列Freedom开发平台下载页面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开发Kinetis E系列的KE02芯片,那么强烈建议你直接使用KEXX_DRIVERS_V1.2.1_DEVD库。
你可以从 ...

那么请问这个KE02的板子的pcb可以下得到吗?这样的话好多封装就不要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开发Kinetis E系列的KE02芯片,那么强烈建议你直接使用KEXX_DRIVERS_V1.2.1_DEVD库。
你可以从 ...

版主你好,我导入这个工程   \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cw\ke02\GPIO_demo   到cw10.6为啥又有错我呢?
错误现象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src/projects/KE02/GPIO_demo/GPIO_demo.c', needed by `src/projects/KE02/GPIO_demo/GPIO_demo.o'.  Stop.        GPIO_demo                         C/C++ Problem
难道这个例程序文件不完整啊?这个K系列mcu很不一般啊,跟16位机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出牌啊!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这个KE02的板子的pcb可以下得到吗?这样的话好多封装就不要自己做了,  ...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的FRDM-KE02Z: Kinetis E系列Freedom开发平台下载页面找到FRDM-KE02Z_QSP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导入这个工程   \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cw\ke02\GPIO_demo   到cw10 ...

对于你这个报错,建议看一下No rule to make target帖子里提到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