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尼龙用什么样的刀具,速度应该多在合适?

楼主(2014-10-23):
想用尼龙做几个小齿轮,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合适,速度应设多少,有经验的朋友讲讲,我能省好几把刀。
机器为01机

网友:
还能切齿轮?关注,楼主若有后续进展,请发照片上来让我们见识下啊

网友:
没见过,LZ发张图来科普一下

网友A:
齿轮的齿面是条渐开线,刀具只好看自己要做多大的齿轮,算好模数,去某宝搜下齿轮铣刀吧,

要考虑刀具是否适合安装你的机器,还需要一个分度盘来定位每齿的位置,当然这个定位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如第四轴,

至于转速自己找块边角料试切看看效果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齿面是条渐开线,刀具只好看自己要做多大的齿轮,算好模数,去某宝搜下齿轮铣刀吧,

要考虑刀具是否 ...

网友B:
来看看我用亚克力雕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我用亚克力雕的齿轮,,

用亚克力强度怎么样

网友:
我还用雕刻机 雕过螺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我用亚克力雕的齿轮,,

速度和转速要自己摸索了。。我用的亚克力,,进口和国产的,,都不一样。进口的可以速度快。国产的稍快点,就粘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亚克力强度怎么样

没怎么用,,就是雕个玩玩,,用尼龙还是不错的,,毕竟尼龙齿轮也算有润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转速要自己摸索了。。我用的亚克力,,进口和国产的,,都不一样。进口的可以速度快。国产的稍快点 ...

是的,国产料老粘刀。

网友:
亚克力可以很快的主轴转速,PVC就不行,ABS更不行,估计尼龙也好不到哪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