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程序书写思路

楼主(2014-10-23):
有哪位大神能帮忙列举一下,书写模拟SPI程序的大致思路和方法,小弟感激不尽。
另外,下面这段程序中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以下:
1、程序中if((i & (temp >> loop)))是什么意思?
2、通过SPI读一个数据的时候不用发送一个地址的吗?以下程序uchar SPI_READ_ONE_DATA(void) 好像没有。
void SPI_SEND_ONE_DATA(uchar i)    //SPI发一个字节
{
  uchar loop;
  uint delay;
  uchar temp;
  temp = 0x80;
  for(loop = 0; loop < 8; loop++)
  {
   if((i & (temp >> loop)))
    DIN_1;
   else
     DIN_0;
   for(delay = 10;delay > 0; delay--);
   SCLK_1;
   for(delay = 50;delay > 0; delay--);
   SCLK_0;
   for(delay = 50;delay > 0; delay--);
  }
//  for(delay = 50;delay> 0; delay--);
}

uchar SPI_READ_ONE_DATA(void)  //SPI收一个字节
{
  uchar loop;
  uint delay;
  uchar temp;
  uchar i;
  i = 0x00;
  for(loop = 0; loop < 8; loop++)
  {
   i = i << 1;
   SCLK_1;
   for(delay = 50; delay > 0; delay--);
   temp = P1IN;
   if((temp & 0x08))
     i |= 0x01;
   SCLK_0;
   for(delay = 50;delay > 0; delay--);
  }
//  for(delay = 50;delay > 0; delay--);
  return i;
}

网友A:
if((i & (temp >> loop)))   把数据分成1bit 1bit发送出去。譬如 i = 01100 0000,那么第一次就是0000 0000,那么为假DIN_0,第二次就是0100 0000 ,为真DIN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i & (temp >> loop)))   把数据分成1bit 1bit发送出去。譬如 i = 01100 0000,那么第一次就是0000 0000 ...

你好,我想问一下temp=0x8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汉字编码区别于其他编码的标志就是汉字编码的最高位是1。 0x80在计算机内部表示为1000 0000,这段程序常用于判断当前字符是否是汉字。&是按位与, 对应都是1时才为1, 其它情况均未0. 如: 1010 1011 & 1000 0000 = 1000 0000 即你问题中的 temp&0x80。

或者:
temp|=0x80; //等价于
temp=temp|0x80;//表示将temp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置为1。

其实百度一下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temp=0x80是什么意思?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汉字的编码规则确定了第一位为1,0X80的最高位就为1,然后&去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temp=0x80是什么意思?

取一个字节最高位的常数,取低位用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字编码区别于其他编码的标志就是汉字编码的最高位是1。 0x80在计算机内部表示为1000 0000,这段程序常用 ...

谢谢,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
大家都解释得很详细了,我围观下就好。最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互助

网友C(2015-10-20):
2、通过SPI读一个数据的时候不用发送一个地址的吗?以下程序uchar SPI_READ_ONE_DATA(void) 好像没有。

楼主的第二条问题,好像还没人回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通过SPI读一个数据的时候不用发送一个地址的吗?以下程序uchar SPI_READ_ONE_DATA(void) 好像没有。

楼 ...

楼上的应该是一主一从的情况,如果是多从需要约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