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单片机红外通信只能接受发送一次信号

楼主(2014-10-23):
51单片机红外通信,单片机接收到红外遥控器发送的数据后,通过串口向电脑发送,但是只能接收到一次正常信号,之后就不能响应接收接下来按下遥控器发出的信号。程序如下所示,当把while(TI==0); 屏蔽后遥控器多次发送的信号可以正常接收,大神们看下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赋值完毕
                              {
                                   irok=1;           //标志位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标志位置一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2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TH1=0xfd;                          //T1初始值
  TL1=0xfd;
  TR1=1;                                 //启动T1定时器
  SM0=0;                                  //串口工作方式1
  SM1=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开串口终端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
{
       TempData[0] = Tab[IRcord[0]/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1] = Tab[IRcord[0]%16];
       TempData[2] = '-';
           TempData[3] = Tab[IRcord[1]/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4] = Tab[IRcord[1]%16];
           TempData[5] = '-';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处理数据码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TempData[8] = '-';
           TempData[9] = Tab[IRcord[3]/16];   //处理数据反码
           TempData[10] = Tab[IRcord[3]%16];
       LCD_Write_String(5,1,TempData);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向右移动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发送函数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赋值语句到寄存器
        while(TI==0);                                        //等待硬件置一
        TI=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EX0 = 0;                                                //关外部中断
          TR1=1;                                                 //开定时器一
          TR0 = 0;                                                 //关定时期零
          send(IRcord[0]);                                  //串口发送
          send(IRcord[1]);
          send(IRcord[2]);
          send(IRcord[3]);
          EX0 = 1;                                                //开外部中断
          TR1=0;                                                  //关定时器一
          TR0 = 1;                                                  //开定时期零
          Ir_work();                                         //液晶显示
          }
   }
}

网友:
1,比如,按遥控键后只发送10次键值,共40mS
2,接收端接收到一次正常信号后,延时40mS

楼主:
回楼上的,手动遥控按键按下后没法调控时间把,接收端延时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