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如何表示64位无符号整数

楼主(2014-10-23):
KEIL C51中如何表示64位无符号整数,测试了下unsigned long long 编译报错

网友:
没有好办法吧,自己用结构体造吧?

网友:
没用过,C99支持?猜的

网友:
看一下编译器手册就知道编译器都支持哪些数据类型。
不支持的话,就自己造吧。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