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的进入

楼主(2014-10-23):
某电池充电电路如下图所示,求其最大充电电流和最大充电电压。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最大充电流850MA左右,最大记电压28V左右

网友:
Imax=1A,Vmax=30v-Vd-Vds;

网友:
恒流源  vbe/R=I

网友:
1A最大电流;还有这个电路你确定试过吗,貌似工作在模拟状态

网友:
这个是恒流源
I = 0.7V/0.7欧姆 =1A

网友:
我不是大神 我是来学习的。。。果然不看回复是不懂

网友:
电流=PN结的压降÷0.7Ω

网友:
不要问我是谁,珍惜ID,注意标题

网友:
注意标题!还有栅极电位

网友A:
最大充电压29.4V(小或无电流时)。

IRF9530 栅极供电电压-30V,比文档最高-20V更多10V,随时都会归西。

网友:
我来看高手的

网友:
不好意,不是大神的也进来了。

网友:
坐等大神来啊…

网友:
我来看高手

网友:
楼主,你调皮了!

网友:
12楼说的对,你这栅源电压太大了。

另外,你这电路要想恒流,三极管真的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都是这类标题都乱套了

网友:
写错了遭殃了。

网友:
原理图没怎么看,我只知道楼主要洗洗睡了,永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充电压29.4V(小或无电流时)。

IRF9530 栅极供电电压-30V,比文档最高-20V更多10V,随时都会归西。 ...

如果vgs到30v,电池也报废了,就不在乎这个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