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调速器后,如何调得更快点?

楼主(2014-10-23):
电机接调速器后,把可调电阻调到最大,电机仍运行较慢。请问想得到更明显的快的转速,该如何做?

网友:
步进电机起步要低速,不知道你带负载没;另外,步进本来就慢,达到500mm/sec就不错了

网友:
换个驱动,自己发脉冲,做缓起,缓停

楼主:
在调速器上改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把调速器资料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调速器?什么样子的啊?发上来看看。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调速器?什么样子的啊?发上来看看。

中大调速器,15W。如图所示:

楼主:
外壳里面,在CW和CCW的端子上并了一个1.5uF电容。待会再上图。

网友A:
这个不是步进驱动器,这个是同步电机或者一部电机的驱动器,你用错地方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步进驱动器,这个是同步电机或者一部电机的驱动器,你用错地方了。

是我弄错了,那个传送带上不是步进电机。是交流齿轮减速电机。

楼主:
粗调电阻SWVR,阻值范围20K,微调SVR1阻值范围50K。把粗调电阻换成100K,转速变化不明显。

楼主:
去掉CW与CCW间的1.5uF电容,转速更快点。

网友:
这,换个减速比小点的吧

网友:
改这个比如换电机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什么?如果是步进电机,就减小脉冲周期

网友:
交流减速电机  屁股上另有一个发电机  闭环的

网友:
最高速度时,输出电压多少,电容容量是否减少

网友:
像这种调速器 只能低于额定转速吧  ?

楼主:
拆下来分析了下电路,再安装上去时,一按电源开关,只听得一声“叭”,完全不动了。经过查找,原因是AC端子,火线和零线接反了,传送带的稳压电源、板子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什么?如果是步进电机,就减小脉冲周期

不是步进电机,是交流齿轮减速电机。我刚开始弄错了,标题也写错了。

网友:
正要你换个调速器呀,这个的最高速是由变速箱来决定的. 而且是空载时的最高速

网友:
还要注意  变速箱越慢  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