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画图的软件

楼主(2014-10-23):
以前在AMOBBS有见过,大概是抓些图片放里面,可以用线连起来,看起来比较直观。比如放一个MCU的图片,外面在连接些键盘的图片,LCD的图片,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不知道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哪里有下载,知道的盆友告诉下!

网友:
ppt。。。。。数字补丁

网友:
貌似很高级的说

楼主:
绝对不是PPT,论坛里面以前看见过,但是现在忘记了,软件名字比较生僻,就没记住.

网友:
viso?这个应该比较常见,貌似应该不是楼主说的吧。

网友:
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就可以,想怎么画就震么画

网友:
VISO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523-1-1.html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523-1-1.html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软件太好用了……谢谢

楼主:
楼上的这个软件是好,但不是我要找的那种

网友:
LZ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那CorelDRAW 之类的平面设计软件的做的接线示意图

网友: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估计LZ你想说的那个类似图

还有这张

都是出自坛内的帖子

楼主:
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貌似有点像!

网友:
楼主用百度识图试试,看看能不能通过找相同图片的方式,找到软件名字

网友:
可以用flash. 你自己画好各种元器件的图形 放到库里面
每次画图时 直接从库里拖出来 连线.

网友(2015-01-11):
Visio2013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