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ADC控制【求助】【有图】

楼主(2014-10-23):
一个干电池(3节串)与电源适配器(5V)转换电路(图一)和ADC转换的控制电路(图二)
VCC是给通过7533给后端供电。
因为需要低功耗,所以希望在不用测电池电压时ADC那一路能断开,所以做了如下设计。
请教各位前辈,电路会有什么缺陷么。
如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请各位能交流下。非常感谢各位了。
(图一)
(图二)

楼主:
各位好!自定一次

网友:
关注下,看看怎么用

网友A:
我记得才回过一个类似的帖子,第二个图由于vcc比单片机电压高有隐患,可以再加个npn或者nmos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才回过一个类似的帖子,第二个图由于vcc比单片机电压高有隐患,可以再加个npn或者nmos驱动。 ...

非常谢谢 板子已经去做了 ,后来参考了下百度手环的设计,我放了3M和1M的两个电阻(我的MCU也是51822),这样静态电流也只有差不多1.125uA,可以接受。

网友:
關注,看怎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