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了解电源输入上TVS管的选择吗?

楼主(2014-10-23):
最近对电源的TVS选择考虑了一下。针对于ISO7637测试项目的5a和5b波形,对电源输入的要求太高,一般是在入口增加TVS管,但我查看了TVS管的参数。3000W的TVS管,对于脉冲的宽度的和功率的关系上看也是很小的。10ms时吸收功率只用1KW.但对于测试波形的宽度是400ms。这样吸收功能只有大约214W. 如果内部器件的最大电压为40V,那214 / 40 = 5.35A. 如果内阻为0.5欧,那只能吸收 5.35 * 0.5 = 2.675V. 感觉太低了。如果对于5a,一般需要多大功率的TVS管能吸收电压到40啊?
希望大家多讨论讨论。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帖子和飞思卡尔没有半毛钱关系,楼主是否发错位置了。

网友:
关注一下,TVS管可以考虑多加几级。

网友B:
TVS管一般都跟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一起用的。TVS毕竟是半导体器件,承受不了很大的功率放电,大功率放电还是考气体放电管,但气体放电启动动作很慢,TVS动作较快,所以两个结合用互补

网友:
过5A就不要用TVS管了,用LT的防浪涌芯片吧?比如LT4356之类的。

网友:
顶6楼的建议
一般 TVS管跟气体放电管 是不错的搭档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管一般都跟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一起用的。TVS毕竟是半导体器件,承受不了很大的功率放电,大功率放电还是 ...

学习了,之前是听说过EMC中防雷设计的话  是要用TVS+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单单TVS是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学习了,经常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抗浪涌

网友:
一般在信号中使用的多吧

网友:
防雷击浪涌的话  TVS不够用的 还是得上压敏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帖子和飞思卡尔没有半毛钱关系,楼主是否发错位置了。 ...

好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mark,3楼,TVS管选型;

网友C:
vishay有一款TVS就是针对7637 5a设计的,封装为DO-218AB的SM8SXX或者SM8SXXA,6600W的,这个值是功率系数为1的情况下测试的,带A的更线性些,根据你内部电源芯片的最高工作电压为40V,建议你选择24A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shay有一款TVS就是针对7637 5a设计的,封装为DO-218AB的SM8SXX或者SM8SXXA,6600W的,这个值是功率系数为 ...

谢谢回复,这个件我是知道的.这个件的价格比较贵,而且VISHAY的这个料严重缺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件我是知道的.这个件的价格比较贵,而且VISHAY的这个料严重缺货. ...

旻跃半导体有一款替代品,性能如何我也不清楚,台湾的立昌先进科技也有一款类似的产品,小封装的,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加小功率TVS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