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server 2008局域网共享文件问题

楼主(2014-10-24):
局域网里面加了台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服务机,想建立共享文件夹,可是现在我的win7电脑在网上邻居里面发现不了它,直接输\\192.168.1.xxx,也没有用,他们在同一个workgroup工作组,是不是还有什么域的问题啊?
求网络高手

网友A:
域不需要,确认 IP 是否在同一网段并能 ping 通目标机,注意防火墙设置或关闭,必要的话设置用户权限,启用文件和打印共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域不需要,确认 IP 是否在同一网段并能 ping 通目标机,注意防火墙设置或关闭,必要的话设置用户权限,启用 ...

ping不通,网络断都一样,接在交换机下面,192.168.1.104,我是192.168.1.105;服务器可以上网,服务器上使用ping命令,提示不是本地命令,dell的powerdge r420服务器

网友:
不见得就是服务器端问题,看看win7的网络相关配置,ping是内部命令, ipconfig /all  看看各系统的具体配置情况,有条件换台客户机看看

网友B:
r2是有防火墙的。

还有服务器的用户都是有权限限制的。记得是要删掉匿名用户访问权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是有防火墙的。

还有服务器的用户都是有权限限制的。记得是要删掉匿名用户访问权限的。 ...

已经找网络公司来服务了,电工表示素手无策

网友:
在服务器上建个FTP用来共享不好用些

楼主:
可以了,原来是下面一层交换机跟上面一层交换机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