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做产品可靠吗?

楼主(2014-10-24):
  想请教下,如果ENC28J60拿来做产品,考虑到发热量这么大,不知道可靠吗?

网友A:
可靠,项目中已经用过了

网友B:
可靠。不过不要接hub,要接交换机。接hub,很容易死

网友:
同问,我们有个产品也打算用,据说发热较厉害,还没开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不过不要接hub,要接交换机。接hub,很容易死

为什么?能否分析下,谢谢

网友:
很可靠啊,MC还在推广,同类型的产品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能否分析下,谢谢

hub的话,数据是直接广播到各个端口,enc28j60收到的数据量很大,憋死!

网友:
MICROCHIP 的东西,除了价格,其他的不用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靠,项目中已经用过了

你没有遇到ENC28J60运行一段时间,就再也收不到包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遇到ENC28J60运行一段时间,就再也收不到包的情况吗?

仔细说下什么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遇到ENC28J60运行一段时间,就再也收不到包的情况吗?

你说的是,给ENC28J60发送数据没回应,还是收不到ENC28J60发出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给ENC28J60发送数据没回应,还是收不到ENC28J60发出的数据?

发数据给ENC28J60,ENC28K60告诉你它没收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数据给ENC28J60,ENC28K60告诉你它没收到数据。

倒是碰到过ENC28J60能收到数据,但发送不出去的情况。

网友D:
我们用过PIC18F67J60的片子做网络模块,发热比较大,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对一些交换机兼容性不是很好,试过DL-LINK交换机,有时候就无法访问了,好似说广播风暴的事情。还是模块做TCP客户端时有时候会不连接了,使用的是PIC的 TCP协议栈,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过PIC18F67J60的片子做网络模块,发热比较大,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对一些交换机兼容性不是很好, ...

ENC28J60,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运行很好,就是发热有点大

不过这芯片很皮实,曾经有个工程师误接5V,几分钟发现很烫,还没烧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过PIC18F67J60的片子做网络模块,发热比较大,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对一些交换机兼容性不是很好, ...

软件的问题!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些交换机确实有些协议上的问题,我曾今遇到过交换机发的ARP包CRC异常,这个BUG导致我们没有 GARP 协议的终端就是连不上,后来还是绑定IP地址解决的!不过想想交换机也是搞电子的人做的,有BUG也难免啊!

---------以下时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时,网上发的帖子-----------------------------------------------------
安装的一个带网口的设备通过路由器经局域网连接到服务器,在服务器上PING该设备时始终没反应,后来经在设备端截取数据包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服务器PING命令发到路由器后,路由器首先需要发 ARP 命令获得设备的MAC地址,问题就出在这个 ARP命令上,截取的ARP包如下:

0000   ff ff ff ff ff ff 00 16 4d 26 ad 61 08 06 00 01  ........M&.a....
0010   08 00 06 04 00 01 00 16 4d 26 ad 61 84 ef 7c a1  ........M&.a..|.
0020   00 00 00 00 00 00 84 ef 7c a3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ARP包有效数据只有42个,另加18个字节的填充,最后是4个字节的CRC,而这个包的最后4字节CRC居然为 00 00 00 00 !(网络数据截取工具也指示该CRC错误)设备的网络芯片具有硬件CRC功能,软件里设置了自动过滤掉CRC错误的包,结果就导致设备对这个CRC错误的ARP命令不响应!

可回头一想,这个路由器是个成熟的设备啊,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吧?我没研究过路由器,不知道象这种CRC不对的数据包,是由路由器有意为之(比如人为可设置发CRC为0的ARP包?以应付某些恶意攻击?),还是就是路由器的BUG?

网友:
参考参考,刚好也打算用这个

网友:
批量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遇到ENC28J60运行一段时间,就再也收不到包的情况吗?

没遇到过,有问题也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一直说发热很厉害,我5V供电没觉得很烫吗,倒是不知道长时间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对成本不敏感的话,W5500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我再奋斗板上面跑例程的时候发热明显,但不是烫手,同事的产品中确实发现是烫手的,不知道是不是与代码有关,或者,有假货出现?

网友:
我用的是W5500

网友:
发热大,速率慢,协议栈稳定性差还特耗cpu资源 谁用谁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用W5500替换掉了

网友:
刚买的模块试试

网友:
模块买了2年了,还没用上,找个时间弄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量产的东西,不可靠,会量产?

网友:
也可以下面的两个啊,都是100M的
ksz8851snl
DM9051

网友E:
不可靠的都是自己代码的原因。
要担心发热,用SOP封装啊。
不过这世上有不发热的以太网的芯片吗?这么长的、这么大电阻的网线要去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可靠的都是自己代码的原因。
要担心发热,用SOP封装啊。
不过这世上有不发热的以太网的芯片吗?这么长的 ...

“不可靠的都是自己代码的原因。”。你把用ENC28J60的设备接到hub上,接一台电脑到同一台hub,在电脑上在线看下电影,看一下用ENC28J60的设备的网口死不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可靠的都是自己代码的原因。”。你把用ENC28J60的设备接到hub上,接一台电脑到同一台hub,在电脑上在 ...

你有去找过原因吗?
我知道有这种情况,但我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个麻烦。我可以告诉你是和广播包有关,但我不会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去找过原因吗?
我知道有这种情况,但我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个麻烦。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用microchip的例程代码是解决不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F:
正在用PIC16F67J60,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不接hub,接交换机就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在用PIC16F67J60,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不接hub,接交换机就没问题呢?

应该是PIC18F67J60,这个用过。接交换机,虽然可能运行几个月不出问题,但有地方反馈“网口死机”,只是概率要小很多。程序是在microchip例程基础上改的,驱动不变,改的是应用代码。

网友:
用过,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恩啦,我刚还弄了个回来,先看看高手们是怎么解决的,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C28J60,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10M网卡都存在的问题,不怪ENC28J60.

网友:
老师曾经让我帮忙做个东西  我用的ENC28J60  给他演示  说spi速度慢 被cut掉了

网友:
靠谱的人,有靠谱的技术做出来的东西才靠谱。
芯片本身没问题。

网友:
用过,感觉还行,但是有时候也有通讯连接不上情况,重新启动一下系统,就好了,也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就是发热太大了点。

网友:
资料多,简单,就是发热问题麻烦

网友:
我们公司用PIC带以太网多的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正打算用EN28J60给STM32做个简单的网络功能哩
目前板卡上没写这一块的程序
EN28J60冷冰冰的

网友G(2020-02-23):
引用 网友C:
发数据给ENC28J60,ENC28K60告诉你它没收到数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在网络里运行一端时间就会出现,无论再怎么发送,CNT的寄存器都是0

请问您也是这样的故障么,另外是怎样解决的呀

网友:
太久了,不记得了。但我最后换成了LAN8720。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在网络里运行一端时间就会出现,无论再怎么发送,CNT的寄存器都是0

请问您也 ...

我怀疑是驱动写的有问题,刚好这一段时间对这个芯片有点想法,我也准备开一个帖子来探讨,如果方便把你的驱动放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