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6q_sabresd 启动卡在starting kernel(已解决)

楼主(2014-10-24):
高手们好,
        自己打的板子,sd卡启动,最终卡在starting kenel,log如下:

U-Boot 2009.08 (10鏈23 2014 - 22:17:33)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8
Temperature:   28 C, calibration data 0x5a34e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RevC Board: 0x63315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2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2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2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8192 block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666-gbdde708-gfaa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965516 Bytes =  3.8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boot下环境参数为: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dhcp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ethact=FEC0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3,115200
rd_loadaddr=0x13800000
bootargs=console=ttymxc3,115200 ip=dhcp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770/8188 bytes

发现uboot有不一样的地方:
开发板是: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at 792 MHz
自己的板子是: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这个好像是读寄存器得到的,这个有影响么?麻烦了!谢谢!

网友A:
显示到“Starting kernel ...”
后就没了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到“Starting kernel ...”
后就没了输出吗?

是的~麻烦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能不能试下从FLASH或NFS启动看看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烧写的是什么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吗?

网友B:
楼主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呢?

自己编的,根据L3.0.35_4.1.0的sdp。

网友:
这适合在官方论坛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编的,根据L3.0.35_4.1.0的sdp。

楼主你好,你在这里自己设计的板子和官网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如果做了改动的,那么你最好自己移植一下BSP然后编译,再在板子上跑。如果你直接使用官网的源码编译使用的话在启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的。除非你的板子是完全抄的开发板。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里最好根据你自己设计的板子先移植一下源码。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还是没有,请问uboot跑过之后,怎么样才能到大解压uImage这一步呢?中间经历了哪些配置或校验?

网友C:
dtb文件都没给?那没有设备节点啊,console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b文件都没给?那没有设备节点啊,console也没有啊

dtb文件是什么啊?console有啊ttymxc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请问uboot跑过之后,怎么样才能到大解压uImage这一步呢?中间经历了哪些配置或校验? ...

楼主你好,在u-boot中你设置了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bootm既是启动了。请问你现在内核可以启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u-boot中你设置了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 ...

cpu的版本不一样,做了些修改,生成uImage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的版本不一样,做了些修改,生成uImage可以用了~谢谢!

不客气,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