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设置过高会丢失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在使用串口透传时,波特率设置高于38400就会出现都字节丢失的问的,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降低波特率除外)?

网友A:
串口透传是什么?

网友B:
我做的时候在波特率低的时候会出现传送错误???

网友C:
是的,串口传数据容易丢失数据,有时需要重复传送

网友D:
1、建立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保存串口中断收到的数据。2、开启FIFO 3、单独用一个单片机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时候在波特率低的时候会出现传送错误???

不会吧,那应该就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透传是什么?

就是两个无线模块之间互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串口传数据容易丢失数据,有时需要重复传送

关键是重复传送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丢失的情况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不准也可能,这个没招,环境中有干扰也可能,这个可以用拓展频谱来实现,类似与wifi。再就是加上纠错机 ...

能不能说的具体的,因为以前都没怎么在意过串口的问题,是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才开始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建立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保存串口中断收到的数据。2、开启FIFO 3、单独用一个单片机接收数据 ...

我看了缓存器中的数据,就是在用上位机将数据写到下位机的时候,在接受缓存区中看到了有数据丢失

网友F:
38400不算高的,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400不算高的,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又实验了几遍,我也感觉是代码的问题,现在正在找,有没有什么好的检测代码的建议

网友:
接收端处理有问题吧
旧的数据还没读出来,新的数据又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又实验了几遍,我也感觉是代码的问题,现在正在找,有没有什么好的检测代码的建议 ...

只测试串口代码,把其他的代码先停掉;单收或者单发先测试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下,我写的串口代码也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测试串口代码,把其他的代码先停掉;单收或者单发先测试一下没有问题 ...

试了,透传就是只做串口收发功能,而且这是在一个操作系统里面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透传就是只做串口收发功能,而且这是在一个操作系统里面做的

那可能的你的收发时序有问题

网友G:
不用无线,直接用串口对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stm8s,中断接收到电脑发过来的字符串,主函数原样发送到电脑, 115200间隔的丢两个字符,比如abcdefg 会变成adg, 波特率降到76800的时候间接的丢失一个字符 电脑接收到aceg ,波特率是9600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请问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串口转换硬件有问题,2个设备的串口脚直接链接看看,排除硬件原因先

网友:
环境干扰,线路干扰,或者是单片机晶振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无线,直接用串口对接,有没有问题?

用的zigbee,做的就是无线的,不然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stm8s,中断接收到电脑发过来的字符串,主函数原样发送到电脑, 115200间隔的丢两个字 ...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准备好好看看代码和时序图

网友:
硬件握手 RTS/CTS

网友I:
如果是无线传送的话
抗干扰就是重点
所以波特率不能很高
否则误码就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无线传送的话
抗干扰就是重点
所以波特率不能很高

关键是38400不爽搞啊,用WIFI时57600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时钟没有选择2^n吧,比如11.0592M的就比12M晶振用在串口数据传输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