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会选择MSP430?

楼主(2014-10-24):
个人感觉,MSP430的速度赶不上ARM,价格和同等引脚的ARM芯片差不多。难道是为了低功耗么?没有感觉出来。

网友:
看项目需要吧。

网友:
我最初就是为了低功耗,但事实上他的低功耗的理解不是我所理解的低功耗。

网友A:
ti 推出msp430就是号称超低功耗,在手持设备上一点点的浪费都是很奢侈的

网友:
430的低功耗的性能是无可匹敌的,目前来说

网友B:
就是为了低功耗,特别是不好更换电池的时候

网友:
因为低功耗

网友:
不用430已经好多年,主要还是看项目本身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为了低功耗,特别是不好更换电池的时候

能举个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推出msp430就是号称超低功耗,在手持设备上一点点的浪费都是很奢侈的

怎么理解?手持设备也该有其他耗电量大的部分吧。即使单片机耗电量小了,其他的耗电量也是占得比重很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手持设备也该有其他耗电量大的部分吧。即使单片机耗电量小了,其他的耗电量也是占得比重很大, ...

关键你手持设备在待机的时候,其他单片机的待机电流和430的待机电流相差很多吧,如果长时间使用就能看出430的优势了 ,特别是电池供电的时候

网友C:
当然是低功耗啦,哪家的单片机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能控制在5-6uA的,我实测的。

网友:
哪个用得熟练,价格低,就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手持设备在待机的时候,其他单片机的待机电流和430的待机电流相差很多吧,如果长时间使用就能看出4 ...

TI现在提供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很多都尽可能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另外配上带有功耗控制端的外设,及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网友:
存在即合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低功耗啦,哪家的单片机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能控制在5-6uA的,我实测的。 ...

系统是考虑一个综合的功耗,工作时,休眠时综合起来的;

网友:
当然是为了低功耗,不然呢~
不过现在好多32bit的ARM功耗做的也不错。

网友:
低功耗首选!

网友:
低功耗~~能有其它选择就不选msp

网友:
选择它,主要为了低功耗吧。。。

网友:
一直用过来没出过任何问题,性能够用,成本可以接收,所以不想换别的了。

网友:
PIC现在低功耗也很好

网友D:
目的是为了低功耗 , 51  avr 那一个有430功耗低

网友:
选这个据说是为了低功耗~

网友:
习惯吧
用的多
懒得改

网友:
低功耗,以前做过一个段码液晶显示,带时间,3.6V电池供电 功耗5~6uA

网友:
TI的单片机都不咋样,唯独一个430。在低功耗领域,目前仍无对手。

网友:
低功耗,MSP430从休眠中唤醒后,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这个中间等待时间很短(这个时间越短,就越省电); 快速唤醒 -->处理完毕 --> 快速休眠 --->快速唤醒, 周而复始, 如果唤醒恢复的过程比较拖拉,综合的能量损耗就比较客观了,这个是430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切换不是很频繁,测试的时间也不长的话,这个优势就不突出了。

网友:
低功耗。和老板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业界超低功耗。。。。

网友E:
我之前做了一个东西,需要小体积(比火柴盒要小)。

目标是测量一个1.5mV 左右的电压,在3.5秒内的迅速变化,每个点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0.01秒。

内部需要包含一个小电池(电池管理)一个液晶屏(显示结果),一个USB口(充电以及读取记录的数据)。
单片机要求低功耗(能用的时间更长),要有3个运放(需要将该电压放大500倍以上,达到0.8V左右),AD转换(将放大后的电压计算出来),LCD显示支持,自带基准电压(用于AD运算)。

后来挑了好久,最后就选了430,几乎所有功能都集成到芯片里面。
可惜没有USB接口,只好又增加了一个串口转USB的芯片。

网友:
低功耗最强的单片机,没有之一。没有对手

网友:
就是低功耗! 平均功耗要求20uA以内的

网友F:
好用不差钱.
TI有大学生计划推广得也不错.
楼主注意字体

网友:
就是低功耗。
快速唤醒。

网友:
TI售后服务到位

网友:
用MSP430的除了看重低功耗外,还有两点,一是成熟的成套解决方案,二是技术支持比较到位。MSP430在智能电表领域也用的较多,反正电网不差钱。

网友G: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是因为MSP430能免费申请,而且并口仿真器可以自己做。TI的推广力度不错。

网友:
master上pic工程师说他们比430更低,并且有数据和演示,不知道有谁究竟比过没?pic工程师的话不一定能全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是因为MSP430能免费申请,而且并口仿真器可以自己做。TI的推广力度不错。 ...

并口仿真器怎么做?需要什么芯片?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H:
没感觉有多低功耗啊,要用数据说话,有没有人具体做过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用不差钱.
TI有大学生计划推广得也不错.
楼主注意字体

字体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感觉有多低功耗啊,要用数据说话,有没有人具体做过测试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口仿真器怎么做?需要什么芯片?能不能指点下~

首先你的电脑得有并口,现在的电脑很多都没有并口了的。至于电路图你可以百度 MSP430并口仿真器,好像是用74HC244吧。

网友:
PIC 的nano watt XLP不是说比MSP430更省电吗,看楼上都说430是最省电,没有之一,没有人比过吗?

网友:
很多万用表用的主控用的就是MSP430.

网友:
大多数人是因为低功耗的原因吧!!

网友:
我们就是用它的低功耗,真的很低,开发用Iar也容易,有些片子价格也不高

网友:
没用过430

网友:
没怎么用过

网友:
低功耗,还有习惯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低功耗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网友:
低功耗 名气大 想要低功耗 第一个就想到的是它

网友:
貌似这个比较好申请样片..

网友:
超低微功耗之王中王,没有之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网友:
这问题搞得楼主像外星人。

网友:
当时想学些新单片机,于是拿TI的试试了。

网友:
低功耗,问题本身就回答了问题

网友:
确实是优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低功耗啦,哪家的单片机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能控制在5-6uA的,我实测的。 ...

你指的低功耗是休眠还是低速模式工作?MICROCHIP休眠2uA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指的低功耗是休眠还是低速模式工作?MICROCHIP休眠2uA实测。

430某些型号工作情况下实测可以做到1~2uA,当然主频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的是为了低功耗 , 51  avr 那一个有430功耗低

小壁虎也挺低的,还32位机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意思?
每个人选什么 芯片都有自己的需求。
你是在使用430中遇到问题呢?还是什么 ?

网友:
低功耗是430单片机的一个亮点之一。

网友:
就取决于手持设备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
因為它整合了不少好用的週邊吧~!

而且我是覺得LPM開下去是真的還蠻省電的呀~ __@~

网友:
我觉得低功耗还行吧,马马虎虎,最重要的要经过大量用过才敢用

网友:
在低功耗领域目前还没有一款mcu可以和他对抗,虽然壁虎也号称低功耗,但是还是比430高。低功耗领域,芯片成本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使用寿命比别人长,那么产品附加值就高很多,芯片价格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看情况的,基本客户指定,说用啥就上啥芯片

网友:
低功耗啊

网友:
因为msp430是TI的,而电子设计大赛是TI赞助的,所以就学习了

网友:
实际上我也很想知道,stm32和msp430有何异同

网友:
现在单片机太多了,AVR的口碑略有点尴尬,说什么过时了啥啥的。STM32可真的是太火。不知道真正工作中用什么,怎么用,什么场合用

网友:
我只知道它是为低功耗而生的

网友:
我刚学了,但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低功耗,稳定

网友:
刚开始听说这款单片机就是听说他的低功耗

网友:
用习惯了,比较熟点

网友:
我也是为了低功耗才用的啊,要不然,就用ARM核的了!

网友:
430的低功耗很出名,而且占据时间很长,新出的低功耗芯片没怎么形成气候与被广泛认可

网友:
只会用这个,不好意思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做了一个东西,需要小体积(比火柴盒要小)。

目标是测量一个1.5mV 左右的电压,在3.5秒内的迅速变 ...

有带USB的比如MSP430F5529

网友:
还没碰到需要低功耗的项目,其实很想用用

网友:
就是功耗低

网友:
完全是被要求....不过原因也是低功耗

网友:
低功耗应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带USB的比如MSP430F5529

这个芯片没有运放所以不能选择。

当时必须的要求有  至少500倍以上的运放(这个有3个运放,现在用的是8*8*8=512倍),至少有4路AD转换,至少支持32段式LCD屏幕,USB连接,EEPROM。
后来选来选去都没有找到包含所有功能的,没有办法,只有将USB连接独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