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PS5430降压12v到5V,最大有500mv波动,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4-10-24):
GND对GND
GND对5V
以前用一个二手示波器,20m的,看到是一条平滑直线。AD跳动很厉害,找不到原因。
现在换新示波器看到主电源成这个模样,波动这么大有点坑啊。波动这么大怎么解决,求帮忙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电容滤波 从1p~1000uf 接全 总能滤下去的

网友B:
之前用过TPS54331,纹波在50mv 左右。那个输入输出电容的材质对纹波有影响。然后就是电路布局,可以参照数据手册的来。
我一般都用TI的webench确定参数。

网友C:
这个看原理图没用吧,要看布局走线有没有跟官方的一致吧!

网友D:
示波器有一定原因,用隔离探笔或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有一定原因,用隔离探笔或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再测一下

这个原因也有,之前我做的一个数控开关电源,用普通示波器测就是很大,电容电感匹配也没问题,后来使用手持式示波器,用电池供电,测得的纹波就很小

网友E: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有没有尝试使用接地弹簧?使用探头上的鳄鱼夹的话,很容易耦合到空间中的磁场形成环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滤波 从1p~1000uf 接全 总能滤下去的

呵呵,这个工程巨大哈

网友B:
你这个纹波的频率怎么是800多K,tps530是固定的500K开关频率,你测下PH脚,是不是500K?

网友F:
30mV左右纹波的飘过,想问一下输出滤波电容C3--220uF用什么电容?

网友:
先在输出加 10U ,0.1U 电容试试

网友G:
上个月也遇到5430纹波问题,最初一版纹波太大导致仿真器连不上STM32F0,后来老老实实地按照官方参考布局改了两版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滤波 从1p~1000uf 接全 总能滤下去的

被你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TPS54331,纹波在50mv 左右。那个输入输出电容的材质对纹波有影响。然后就是电路布局,可以参照数 ...

我用电解电容后面再加个瓷片电容,分别是220uf   ,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原理图没用吧,要看布局走线有没有跟官方的一致吧!

模仿官方的布线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有没有尝试使用接地弹簧?使用探头上的鳄鱼夹的话,很容易耦合到空间中的磁场形成 ...

接地弹簧?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秋天到了,静电好猛,碰到夹子都一阵刺痛

网友H:
实物图发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mV左右纹波的飘过,想问一下输出滤波电容C3--220uF用什么电容?

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物图发来看看吧

这个是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纹波的频率怎么是800多K,tps530是固定的500K开关频率,你测下PH脚,是不是500K? ...

一直在跳。有时候上M,有时候10k。等会到厂里我测看PH脚

网友:
900K的频率,再并个小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F:
建议输出的滤波电容改用钽电容,或者耐大纹波电流的高分子电容,纹波应该可以降下来,我用的是AVX的220uF,16V D型钽电容。

网友:
DEMO板用的SANYO的高分子电容 POSCAP,详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输出的滤波电容改用钽电容,或者耐大纹波电流的高分子电容,纹波应该可以降下来,我用的是AVX的220uF,1 ...

开始我是加钽电容10uf的。但是跳动的更大,我就改用100uf的陶瓷电容了

网友H:
输入电源线太细;
输入和输出电容容量貌似不大;
电感离芯片远了;
采样电阻R2应该接电容引脚上;
电感下面应该覆铜到地。

网友:
26楼说得很全面,还提到了我以前没注意过的地方,比如采样电阻和电感覆铜方面,输入线路估计只有20mi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电源线太细;
输入和输出电容容量貌似不大;
电感离芯片远了;

输入电源先现在是0.6m,要多少合适?
输入电容是电解100uf,输出是220uf,输出我试过加个1000uf上去没什么效果
电感等会我弄近点看看
R2啦到后面我是看手册画的。拉到后面,等会我接到电容那里看看

网友B:
整流桥前面是变压器,还是防接反的? 要是变压器的话,输入电容就小了。你的滤波的电感都是0805封装的,能过多大电流啊?不行先去掉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英文可看中文。对于buck降压电路而言,就是输入陶瓷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形成的环路的面积。在第一张图中标出来了。
(2)大电流回路没做好。主要是针对续流二极管D1而言,MOS管关闭后需要通过D1给电感续流,也就是要从D1的1脚GND上要吸取大电流,造成1脚附近的GND变动。在第二张图中标出来了。

(3)反馈回路太差了。从第三张图中可以看出,反馈回路的DGND刚好和前面的两个回路有重合,前面两个回路都会造成GND电平不稳。此时反馈电压再以此为参考地,后果你可以想象。

最后一张图是建议LZ的布局方式。
这样高频环路面积最小,在D1的GND靠近EC1,也就是大电流回路也保证了,然后在D1的GND脚加4个过孔,保证D1的1脚接地性能。
然后你会发现反馈回路的GND也不和前两个回路重合了。一切都和谐了。
LZ不信的话,可以将D1拆下来,将D1的负极焊接在U1的8脚,D1的正极焊接在C2的1脚上试试。
期待LZ有好消息。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把一支探头的鳄鱼夹与该探头尖端金属部分短接(比如让鳄鱼夹咬住探头尖端),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回路,然后把这个回路放在电源上方,尽量离板子近一些。如果示波器仍然出现了很大的尖峰,那么说明你在示波器中看到的纹波成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探头环路再空间中耦合到的,而不是你的电路中真实存在的。使用接地弹簧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小探头环路的面积。如果没有发生上述情况,可能就是PCB的主要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前面是变压器,还是防接反的? 要是变压器的话,输入电容就小了。你的滤波的电感都是0805封装的,能 ...

25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英文 ...

好,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英文 ...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正好要用到了,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这个太牛B,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TPS54331,纹波在50mv 左右。那个输入输出电容的材质对纹波有影响。然后就是电路布局,可以参照数 ...

我也用54331,用的阿莫邮购的超小10uH电感,47uF陶瓷电容,多加了一级LC(相同的电感和电容),纹波70mV,电压5V@600mA,
后面再过一个HT7333,到3.3V的纹波只剩25mV

一开始没多加后面的LC,纹波一直压不下来,总有200多mV,不管怎么加大陶瓷电容都不够,加铝电解和钽电解也还不够~

不过发现HT7333对纹波的抑制能力还是很好的,过了7333纹波明显小很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54331,用的阿莫邮购的超小10uH电感,47uF陶瓷电容,多加了一级LC(相同的电感和电容),纹波70mV ...

我那个50mv是在1.5A左右的时候测的。输出就一个100uF钽电容,没用LC。3.3V用的是LM1117,纹波不到20mV,负载电流不到100ma。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50mv是在1.5A左右的时候测的。输出就一个100uF钽电容,没用LC。3.3V用的是LM1117,纹波不到20mV, ...

我用的JLC买的没有底部散热焊盘的54331,好像没办法连续工作在1.5A
过热会自动限流。

那难道是我布线没布好?
或者是那个普源的示波器自身噪声太高?
反正我测的时候就是简单的拿地线夹子夹地线然后用探头测的,没有像某些地方说的一样把地线夹子取了然后弄个接地环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好专业的分析,回头好好看看。话说lz几个主要部件是分散的,应该挤到一起才行

网友:
5430用钽电容比较好,功率电感可以用大一点的。

网友:
是不是测量放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这分析 太详细了

楼主:
示波器接地有问题,都不敢用手碰夹子了,直接出火星。明天搞好接地再试试。

网友:
地平面有点小, 还有就是过孔不够, 要多打点,减小接电电阻!

网友K:
输出那个电感对文波也有影响,在满足输出电流的前提下,电感量还是大点的好。

网友:
30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出那个电感对文波也有影响,在满足输出电流的前提下,电感量还是大点的好。 ...

电感够大了,本来是15uh的,我现在都加到68了

网友:
看评论长知识,等楼主结果在继续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够大了,本来是15uh的,我现在都加到68了

不能加的太大了,否则动态相应会差。

网友I: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接地有问题,都不敢用手碰夹子了,直接出火星。明天搞好接地再试试。 ...

示波器探头的地(那个鳄鱼夹)是和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EGND(接地)是直接导通的。
(1)如果你的设备电源电地是悬浮地的话,确保插头EGND良好接大地。
(2)如果你设备电源不是悬浮地(比如你的设备是以火线为GND的),而且相对EGND有一定电平,把示波器电源插头EGND扳弯了,这样插入插座后,EGND不会插进去。示波器GND就悬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够大了,本来是15uh的,我现在都加到68了

确实已经够大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探头的地(那个鳄鱼夹)是和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EGND(接地)是直接导通的。
(1)如果你的设备电源 ...

原来插座地线竟然断了,里面是铝线,不知道那截断了。买个新插座
设备供电是另外的开关电源220到12V。两脚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解电容后面再加个瓷片电容,分别是220uf   ,100uf

电路布局没太大问题的话,主要是看你的输出电容ESR

TPS5430还是好做的,ESR不太大就行,TPS54331要好好计算一番了

网友:
纹波500MV,这是不可能的,排除仪器问题的话,电感没有么用错,滤波电容的位置,检查PCB的布局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详细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三角插头接好大地测量的。GND  GND,不解啊.
24M储存深度看的蛮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有一定原因,用隔离探笔或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再测一下

谢谢 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JLC买的没有底部散热焊盘的54331,好像没办法连续工作在1.5A
过热会自动限流。

直接用接地夹子测出噪声是比较大,我是用1方的多股铜线,绕道接地环上,再夹上夹子。让接地线尽量短,就好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受益匪浅,学到很多
想起我前段时间画的板子,用的是LM22670,跟TPS5430对比了一下,惊喜的发现二者的管脚排列是一样的
左边的是TPS5430,右边的是LM22670,区别仅仅是LM22670有个时钟脚

但是在推荐的PCB布局上面就差了很多,5430不讨论了,22670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二极管和输入电容回路面积最小

又看了一些DC-DC的资料,推荐的布线确实是按照回路面积最小的原则来的
ADP2301的

AP1530的

MP1583的

都是保证回路面积最小的
这下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了

另外在问下,现在的DC-DC,开关频率普遍较高,一般都是推荐输入输出用MLCC电容,那么同等容量下,大体积的MLCC效果会不会比小体积的好?或者小体积的陶瓷电容,比如0805的,能用在2A的DC-DC电源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三角插头接好大地测量的。GND  GND,不解啊.
24M储存深度看的蛮清楚的 ...

那电源的纹波呢?
这么说不是布局的问题,
而是测量接地的问题,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太短造成的?

网友:
在不改变Layout的情况下,在输出端多并几个 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受益匪浅,学到很多
想起我前段时间画的板子,用的是LM22670,跟TPS5430对比了一下,惊喜的发现二者的管 ...

首先要考虑高频环路,接着要考虑大电流回路,然后考虑反馈回路。
“一般都是推荐输入输出用MLCC电容,那么同等容量下,大体积的MLCC效果会不会比小体积的好?或者小体积的陶瓷电容,比如0805的,能用在2A的DC-DC电源里面吗?”
这个问题,不好说。
如果是输入电容,同样容量的MLCC,我一般会考虑用X7R的。其实没什么关系,最多可能就是封装不同会造成ESL和ESR的值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明显,关键是PCB的布局。
如果是输出电容,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要求比较大,基本都要在100uF以上。所以建议用铝电解电容+MLCC的方式。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后续的结果

楼主:
这几天回老家,相对于放假了。过几天在回来搞。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F:
Eric_Xue,讲解可谓是深入浅出,收下你的资料。
想提一个问题,输入:贴片铝电容+MLCC,输出:高分子(或钽电容)+MLCC,是否合理?

网友:
PCB最好按照官方给出的来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Eric_Xue,讲解可谓是深入浅出,收下你的资料。
想提一个问题,输入:贴片铝电容+MLCC,输出:高分子(或钽 ...

开关电容,建议输入输出都用铝电解电容。输出的电容要求的要比输入的大。
哈哈,电容不建议使用钽电容,撇开钽电容成本高不说,如果上电inrush current过大的话,钽电容会烧的。而且电源电压高容值大的越容易烧。以前产品很多钽电容烧的。有的PCB都烧焦了。所以除非是3.3V(含)以下的,我基本不用钽电容。
如果您非要用钽电容的话,我只能祝您好运啦。

网友F:
,看错了吧,我写的是铝电容哦。
我知道钽电容的耐压一般不高了,所以不会考虑钽电容作为INPUT的滤波电容,而且考虑到容量问题,我一般选择铝电容,再加上0.1uF陶瓷电容作为高频输入滤波电容。

网友F:
为了效果好,我认为选择钽电容是必要的,耐压原则选择比输出电压高一倍,不过成本确实相对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吧,我写的是铝电容哦。
我知道钽电容的耐压一般不高了,所以不会考虑钽电容作为INPUT的 ...

嗯,是没仔细看。我只是统一性说了一下。输入输出都建议用铝电解电容。
DC-DC一般输出会有个纹波,纹波的频率是跟开关频率是相同的。从下面的截图可以看到,理想情况下(在不考虑电容的ESL情况下),在电容增加是能够减小输出电源的纹波的。
假设是2A-3A电流输出的DC-DC,你输出电容用钽电容的话,那么你的容值必然不能做大。100uF撑死了吧?但是DC-DC的电源输出纹波一般要保证在50mV以内,为了减小DC-DC输出纹波,你只能增大输出电容。但是100uF不够大,怎么办?用两个,三个或四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是土豪了。像我这样的屌丝只能用铝电解电容+MLCC来了。
其实我说的这些也不一定对,性能还是实测为准,容值的选择要反复试,找到一个合适的值。如果你用钽电容能行,而且也不会烧坏,更不在意成本的话,那就大胆的用吧。

网友M:
学习了。
以前,开关电源设计只是本能的把电感二极管和片子挤得很近,尽量线路不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了效果好,我认为选择钽电容是必要的,耐压原则选择比输出电压高一倍,不过成本确实相对较高。 ...

问下网友N_EMBED,你的产品中用的什么DC-DC?输出电压多少V。如果不涉及产品泄密的话,能否将DC-DC部分的原理图及PCB传上来讨论。这样我们也好有个具体方案可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
以前,开关电源设计只是本能的把电感二极管和片子挤得很近,尽量线路不绕。 ...

希望对你以后DC-DC布局布线有帮助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容,建议输入输出都用铝电解电容。输出的电容要求的要比输入的大。
哈哈,电容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

那推荐什么电容,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推荐什么电容,电解电容?

输出用来储能的电容建议选电解电容。当然还看你具体电路,还有实测波形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考虑高频环路,接着要考虑大电流回路,然后考虑反馈回路。
“一般都是推荐输入输出用MLCC电容,那 ...

谢谢解答
电解电容有个额定纹波电流的参数,陶瓷电容我没有在规格书看到这个参数。是否不同体积的陶瓷电容这个参数不一样,或者就是与ESR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Eric_Xue,讲解可谓是深入浅出,收下你的资料。
想提一个问题,输入:贴片铝电容+MLCC,输出:高分子(或钽 ...

关于用钽电容作为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我前段时间专门查过,建议是慎重使用,而且有提到国军标中禁止在开关电源中使用钽电容,关于这一条我没有考证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谢谢解答
电解电容有个额定纹波电流的参数,陶瓷电容我没有在规格书看到这个参数。是否不同体积的陶瓷电 ...

其实理论性的东西我也不太熟。
还是以应用为目的,以实践为基础吧。输出电容可以100uF 220uF  470uF更换,观测输出的纹波电压。,然后MLCC也可以0.1uF 1uF 10uF换着加。示波器看到最好的就是最好的组合。
输入的MLCC电容不一定也是0.1uF的最好,1uF/4.7uF/10uF的陶瓷电容也可以试试。找到最合适的。
理论不行,就多尝试几次。总能找打最合适的。

网友:
LZ这个是示波器表棒的干扰,真的纹波不是这样的
解决办法就是换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理论性的东西我也不太熟。
还是以应用为目的,以实践为基础吧。输出电容可以100uF 220uF  470uF更换 ...

嗯,我找块板子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问下网友N_EMBED,你的产品中用的什么DC-DC?输出电压多少V。如果不涉及产品泄密的话,能否将DC-DC部分的 ...

也用了TPS5430DDA,参考的TPS5430EVM-173布局,demo板用的是高分子电容,耐压为10V。我的输入采用了铝电容,输出滤波用的是16V,220uF的钽电容。

网友F:
再上一个TPS5450 DEMO板的布局,都可以讨论一下,我旁观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上一个TPS5450 DEMO板的布局,都可以讨论一下,我旁观学习。

好吧,我败了。没想到还有220uF/16V的钽电容,我见过最大的也不过100uF/16V,而且封装也比图中给出的大得多,不过我用过的是黄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也用了TPS5430DDA,参考的TPS5430EVM-173布局,demo板用的是高分子电容,耐压为10V。我的输入采用了铝电 ...

那这个DEMO的电源纹波有没有测试过?可否提供输入电源的纹波(测试点C1),还有输出电源的纹波(测试点C3),还有地上面的纹波(测试点D1的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这个DEMO的电源纹波有没有测试过?可否提供输入电源的纹波(测试点C1),还有输出电源的纹波(测试点C3 ...

手上没有demo板,demo板用的是三洋的高分子电容,“A68”中"A"表示耐压为10V。附件为高分子电容的规格书,可以了解了解,听说比较贵。
我只是做了布局参考,板子出来之后,测试输出的纹波在30m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没有demo板,demo板用的是三洋的高分子电容,“A68”中"A"表示耐压为10V。附件为高分子电容的规格书 ...

DC-DC输出纹波能做到30mV,佩服!我的都是50mV左右。

网友:
学习了,这几天也在搞TI的,电源芯片电路,过几天板子回来了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重画了下板子,桥堆有点发热,改用肖特基组成

那个GND-GND还是有干扰

网友:
不知道结贴了没有,继续关注

网友F:
输入的是什么电源,为何要整流?想看一下电源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
大神级的分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的是什么电源,为何要整流?想看一下电源部分的原理图

桥堆只是防反接而已,电源是外部DC12~24V。
本来想用MOS管做的,但是位置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画了下板子,桥堆有点发热,改用肖特基组成

建议LZ还是在老的PCB板子上调试出来最好的效果,如果没发现纹波的真正原因所在就重新画PCB,将来新的PCB出来还是一样有纹波。只不过是多做了一次PCB,多浪费了点时间而已。

网友I:
引用 楼主:
桥堆只是防反接而已,电源是外部DC12~24V。
本来想用MOS管做的,但是位置不够。 ...

先不要用桥堆,地直接接电源地,电源上串防反接二极管。再测试一下波形。LZ把波形贴出来,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不要用桥堆,地直接接电源地,电源上串防反接二极管。再测试一下波形。LZ把波形贴出来,看是否有改善。 ...

后面加了个LC滤波,现在基本在80mv左右,偶尔到140mv。现在板子中无论怎么修改,没多少变化。
之前500mv有大部分是探头鳄鱼夹线太长所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了个LC滤波,现在基本在80mv左右,偶尔到140mv。现在板子中无论怎么修改,没多少变化。
之前500mv ...

那最终的波形呢?电源输入的纹波(交流模式),电源输出的纹波,可否上传示波器测试波形。

网友F:
如果不涉及LZ机密的话,我想看看LZ画的电源部分原理图,另外拍一个你所截图的位置的焊好的PCBA照片,想看看LZ用的是什么物料。
这么多天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LZ肯定很焦急,我也继续关注,看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最终的波形呢?电源输入的纹波(交流模式),电源输出的纹波,可否上传示波器测试波形。 ...

这个是最终的

网友:
这个数据手册上写了要用什么。用电解就是这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涉及LZ机密的话,我想看看LZ画的电源部分原理图,另外拍一个你所截图的位置的焊好的PCBA照片,想看看 ...

我没画原理图的。直接按官方给的原理图,在PCB中手动网络联的。

网友I:
还可以啊,纹波在20mv以内,噪声大了点, 应该是工作在非连续模式引起的。看下SW脚波形是否有振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可以啊,纹波在20mv以内,噪声大了点, 应该是工作在非连续模式引起的。看下SW脚波形是否有振铃现象。 ...

噪声怎么去掉啊。我试过好几种电容。都搞不定。SW是那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噪声怎么去掉啊。我试过好几种电容。都搞不定。SW是那个?

就是芯片的第8脚波形,直流档,测试一下波形,传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一直用,没这么差,你pcb设计的不太合理,官方PDF是有元件布局图的,你最好参考那个,另外当然元件参数要选正确

网友:
可能与布局,走线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没画原理图的。直接按官方给的原理图,在PCB中手动网络联的。

小小疑问,LZ说参考规格书的电路图来画板,但为什么没有参考原理图来选电感呢?有特定需求吗?

网友:
学习了,Eric_Xue的讲解透彻啊,以前就只知道尽量按官方推荐布线,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明白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芯片的第8脚波形,直流档,测试一下波形,传上来看看

PH图

后面使用PLC电源供电是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小疑问,LZ说参考规格书的电路图来画板,但为什么没有参考原理图来选电感呢?有特定需求吗? ...

他们官网里有几个手册一个15uh的,一个22uh的,我都试过。后面看波形没什么改善,我就懒得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官网里有几个手册一个15uh的,一个22uh的,我都试过。后面看波形没什么改善,我就懒得换回来了 ...

可以换回15uH试试。一次搞定,否则将来你还得再花时间搞它。

网友I:
引用 楼主:
PH图

后面使用PLC电源供电是的波形

SW脚上上升沿过冲好大,这个不太正常。电感换回15u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SW脚上上升沿过冲好大,这个不太正常。电感换回15uH试试。

输入脚也有点波动
噪声应该是前面适配器里面,现在改用PLC 24V后就没那个噪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PH图

后面使用PLC电源供电是的波形

按现在带负载时测的纹波情况来看,已经在30mV以内了,应该可以满足需求了吧?最主要的问题是噪声问题,还没找到根源?

网友N:
楼主你的电源输入线好细啊  没参考手册上的layou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现在带负载时测的纹波情况来看,已经在30mV以内了,应该可以满足需求了吧?最主要的问题是噪声问题,还 ...

换了个PLC电源就没那个噪声了。就怕给客户,他们也用个和我一样的适配器就悲剧了,找不到什么办法消除外部带来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的电源输入线好细啊  没参考手册上的layout吗

以为那个输入线电流不大,0.5的线可以了,今天另外一个板子回来了,改大线。看看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入脚也有点波动
噪声应该是前面适配器里面,现在改用PLC 24V后就没那个噪声了 ...

刚才我回复慢了,改用输入电源解决噪声之后,是不是可以结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我回复慢了,改用输入电源解决噪声之后,是不是可以结帖了?

应该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新板子回来了,我去测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上个月也遇到5430纹波问题,最初一版纹波太大导致仿真器连不上STM32F0,后来老老实实地按照官方参考布局改 ...

上个月我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折腾了很久我使用的  TPS54329
后来我直接换方案了,选了MPS的,按手册推荐的电容,完全没为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布局实在太差了。
(1)高频环路面积太大。关于什么是高频环路面积,可以看下面给出的PDF,看不懂 ...

電源layout 真的是很深阿

謝謝講解阿 反饋路徑真的是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新板子回来了,我去测测看

那是电源供电的问题了,就是输入电网不干净的问题咯?LZ可以考虑用隔离电源测,这样可以滤掉电网中的噪声。
LZ给出结论,然后结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个月我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折腾了很久我使用的  TPS54329
后来我直接换方案了,选了MPS的,按手册推荐 ...

我也发现mps的官方手册里标称的纹波明显低于ti的,差不多低一半!
我在考虑是不是画个mps的板子实测一下

网友(2014-12-05):
没错 布线确实是要按照回路面积最小的原则来

网友:
经典分析,mark一下

网友:
电容选好一点的,低esr,不知道你要多大电流,我用LTC3854做的5V/15安输出,使用2.2uh 纹波40mv ;布线劲量粗短。芯片和mos管一定要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弹簧?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秋天到了,静电好猛,碰到夹子都一阵刺痛 ...

你的示波器没接地

网友:
考虑一下换个电感!

网友:
正好用到5430 记下

网友(2015-01-20):
输入端和输出端各接两个电容0.1UF和100UF

网友P:
引用 楼主:
重画了下板子,桥堆有点发热,改用肖特基组成

你好 我现在也是用5430 ,也是GND-GND有干扰,后面你的干扰处理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 我现在也是用5430 ,也是GND-GND有干扰,后面你的干扰处理好了吗?

测量用接地弹簧测量。输出那里加LC滤波。布局参考Eric_Xue的。我后面给的PCB纹波30mv这样。用好点的钽电容,应该还会好点

网友(2016-04-25):
为什么这个5430这么难伺候,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用5430换掉2576,到现在看来真不如假货257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