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飞思卡尔K22系列单片机的功耗(已解决)

楼主(2014-10-24):
楼主目前在使用飞思卡尔K22系列的单片机,主要使用SPI、UART、USB Device接口。串口和USB用于和上位机通信。

整体设计完成后,测了一下,运行时功耗在60mA左右。由于通信接口使用频率不是很高,考虑在USB和串口没有命令下发时(中断触发),让MCU休眠,以降低运行功耗。
然后在串口或USB收到数据时,重新回到运行状态。

参考了SDK上的低功耗Demos,尝试将MCU的运行模式切换到VLPR超低功耗运行,不过貌似没有效果。
运行模式有RUN、WAIT、STOP、VLPR、VLPW、WLPS等,像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哪种模式呢? 在切换模式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希望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检查下自己的代码。进入低功耗模式运行,应该效果很明显的。

网友:
楼主使用的VLPR(超低功耗运行)可能节电效果不明显,在这个模式下,USB,UART,SPI等设备都是全功能运行的,不是所期待的通过中断唤醒。
建议看下AN4470(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e/AN4470.pdf?fasp=1
选择超低功耗等待或超低功耗停止

网友:
低功耗模式 肯定比不了 SLEEP模式
手册中提到的节电效果都是 极限的测试结果 低功耗还要看实际外围

网友:
外围也考虑在内,别仅仅局限在MCU

网友:
不工作的时候就休眠,只有这种方法

网友:
不要的时钟 IO 全部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