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官方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我想下载官方已经移植在STM32好的程序来看下,不知道找到的对不对?大家帮忙看下
首先进入官网点击下载

然后看下ucos-iii的位置,点击

出现这些是不是就是移植在相关的CPU上的例程?

然后我就在网页上搜索STM32F得到很多个,有STM32F4xx,STM32F107,STM32F0,STM32F2XX,我的是STM32F103的,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点?
后面我再搜Cortex,出来个M3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下载这个?

楼主:
问题是到底是哪个?哪个才接近,我是野火的ISO开发板,即STM32F103

网友A:
我已经在我们论坛的帖子里面回复你了,或者你要是有兴趣看我写的那个UCOS-III的11期教程就行,这个教程只做了一小部分,后来就没有继续搞了。代码下载什么的都说的比较清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4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我们论坛的帖子里面回复你了,或者你要是有兴趣看我写的那个UCOS-III的11期教程就行,这个教程只做 ...

我的是STM32F103的,而你在教程里面说的是F4的会不会有影响?还有STM32F107、STM32F0、STM32F107等,看到有个103的却是ucos-ii的,请大哥指教。
我在你们论坛上面问问题经常问着问着你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TM32F103的,而你在教程里面说的是F4的会不会有影响?还有STM32F107、STM32F0、STM32F107等,看到 ...

不好意思啊,有时候我也犯迷糊。

网友A:
用107的就可以,基本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7的就可以,基本没问题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