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PA424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连续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我使用DPA424设计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当负载加大进入连续模式时,开关管两端有奇怪的波形。
以17个波形为周期,里面7~8个波形异常,
异常的波形看上去开关管导通的时间很短,而且次级二极管导通的时间也很短,后面示波器上看到的是振荡的波形
但是电压输出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解释,谢谢!

网友:
看波形貌似没加RCD吸收电路,可能干扰比较大引起的

楼主:
主要是输出振荡了,修改了反馈光耦的串联电阻,情况得到改善

楼主:
吸收电路是加的但是反射电压加漏感尖峰比较低所以还没有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