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零尔信号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和精确定位?

楼主(2014-10-24):
刚接触电机,想用STM8S103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和定位,硬件如图6所示,两个开关量双极霍尔
(4401)和一个S/N 圆形磁环(半边为S,另半边为N极),圆形磁环固定在电机转轴上。

电机在停止时,两个霍尔输出有四种状状分别为00,01,10,11.

图2~5是电机从停止到运行的波形,对应霍尔停止的四种状态起动。想请教大家应该如何检测电机
正转或者反转和精确定位。

网友A:
正反转没问题,定位精度由霍尔的分布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没问题,定位精度由霍尔的分布决定。

能详细说说吗?

下面在是在论坛的另一人个贴看到的,怎么读霍尔I/O的数据好像和下面说的对不上?

连续正转:00,01,11,10,00,00,.....00,01,11,10,00,00....
连续反转:00,10,11,01,00,00,.....00,10,11,01,00,00....

正转的特征:“00后为01”或“01后为11”或“11后为10”
反转的特征:“00后为10”或“10后为11”或“11后为01”...  ”

网友B:
电机哪买的,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哪买的,有链接不

就市面上普通的直流电机,PCB板和结构部分是自已做的。

网友:
如果单片机有编码器的外设,直接输入当成光电编码器读就行了,靠两路信号的超前和滞后来确定方向,脉冲频率确定速度,这个霍尔明显做不到精确定位的

网友:
光电码盘才能做到精确定位吧

网友:
直流电机能实现角度精确控制,我一直以为只有步进电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