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烧录问题,谢谢。

楼主(2014-10-24):
要烧录一个其他公司的做的MSP430板子,软件给我了,一个是bootloader,一个是应用程序,我这里只有TI原厂的开发器机器。名字是:MSP430 USB-Debug-Interface  MSP-FET430UIF,灰色的小盒子,有一张光盘,但是里面文件软件好多啊!都是英文的,看不懂,问一下用这个盒子可以烧录上面那两种软件吗?bootloader用哪个软件烧录啊?应用软件有一个他们公司自编的烧录软件,用一般的烧录通用软件也可以吧?

网友A:
用烧录软件,通过MSP-FET430UIF向MSP430烧写。先写b

网友:
先写bootloader, 应用程序怎么写看bootloader的设计了。
也许是通过bootloader写?

网友:
bootloader是通过一些方法,让单片机自动更新吗?
平时写430的时候都是直接烧的,听你的样子,好像是要先bootloader,再用bootloader烧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烧录软件,通过MSP-FET430UIF向MSP430烧写。先写b

用哪个烧录软件先烧录bootloader啊?能给个名字吗?我去找。

网友B:
用mspfet可以烧写Bootloader,并且对单片机进行烧熔丝加密。然后应用程序通过Bootloader烧写。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将完整烧写的程序通过软件读出来保存先,后面就都用这个保存下来的文件来烧写。要注意一旦烧了熔丝后JTAG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spfet可以烧写Bootloader,并且对单片机进行烧熔丝加密。然后应用程序通过Bootloader烧写。如果量大的话 ...

应用程序通过Bootloader烧写,这个Bootloader是电脑上位机程序,还是msp430单片机里的程序啊?

网友:
bootload是单片机程序,要配合上位机程序,才能把存在电脑的应用程序烧到单片机,论坛里很多bootload的介绍,自己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程序通过Bootloader烧写,这个Bootloader是电脑上位机程序,还是msp430单片机里的程序啊? ...

当然是单片机里的程序了,不会到现在哪些东西是烧写到单片机里面的都不清楚吧?

网友:
看看文件名字把,如果是HEX,就是单片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