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学习笔记二】QP状态机框架 main()函数流程

楼主(2014-10-24):
1.mai()函数的流程
主要可以参考《QP》一书P33
其过程总结如下:
1.头文件定义;
2.事件队列的声明;
3.事件池的声明;
4.发行-订阅事件存储空间的声明;

4.主动对象的初始化;
5.硬件初始化;
6.QF初始化;

7.事件池初始化;
8.发行-订阅机制的初始化;

9.启动活动对象线程;
10.将控制权交给QP,运行状态机;

2.QActive_postFIFO()与QActive_postLIFO()

前者是先进先出,后者是后进后出。
我们通常采用直接发送方式,就使用这两个函数,但一般使用前者。至于后者可以在什么时候使用,可以参考《QP》一书P173.

3.QF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指的是需要被QF框架调用,但并不是在QF框架内部实现的函数。这些函数的实现与硬件相关性很大,需要在BSP中实现。
QF_onStartup()
这个函数是QF回调函数(见书P306)的一种,主要意图是初始化并启动中断。这个函数在QF_run()中被调用。
QF_onCleanup()

QF_onIdle()

Q_onAssert()

QF_onClockTick()

4.QF_TICK()与QF_TICK_X()
第一个函数的目的,是为了更新系统时间节拍事件。其用法是,在某个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最好但不必是最高优先级),以10-100Hz的频率调用这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必须周期性被时间节拍中断函数或者时间节拍任务调用,这样QF才能处理分配给系统时钟节拍的timeout事件。
QF_TICK_X()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的节拍频率,第二个是发送者。具体用法,尚不清楚。

5.QTimeEvt_ctor()
把时间事件实例化,这时它永久的和一个给定信号(这里是TIMEOUT_SIG)结合在一起。
每个时间事件,必须使用构造函数QTimeEvt_ctor()初始化。你应该在积分这个时间前,为这个时间事件的构造函数调用精确的一次。在这个函数中,执行的最重要的动作是,给这个事件分配一个信号。你可以任意次重用这个时间事件,但是你不应该改变这个信号。这是因为一个指向时间事件的指针也许还被某个事件列持有,改变这个信号将导致隐秘而难以发现的错误。\

6.QActive_ctor()
基础结构的构造函数QActive_ctor()把状态机放入初始伪状态 &xxxx_initial
这个构造函数也根据QF_active[]数组初始化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7.QTimeEvt_postEvery()
一个时间事件在每个nTicks时钟节拍后周期性的激发(周期性事件)。时间事件被直接发送(使用FIFO策略)给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在发送后,周期性时间事件被自动重新设定,在特定的你Ticks时钟节拍再次激发。

网友:
看着有点眼熟

网友A:
桃园QP网站上的一句话:
Our open-source QP frameworks and the freeware QM modeling tool bring quantum leaps of innovation to embedded programming.
Welcome to the 21st century!

值得广大码农尝试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桃园QP网站上的一句话:
Our open-source QP frameworks and the freeware QM modeling tool bring quantum ...

这个网站的网址是啥?

网友B(2016-08-16):
可以参考《QP》一书    楼主,这个书是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QP》一书    楼主,这个书是哪本书?

https://yunpan.cn/c6Dy3iv97UX6L  访问密码 6747

网友:
可以普及下QP么

网友:
一个状态机的建模工具

网友(2018-04-08):
先进先出和后进后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9-06-23):
引用 楼主:
https://yunpan.cn/c6Dy3iv97UX6L  访问密码 6747

打不开了,哪位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