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大socket客户端连接数

楼主(2014-10-24):
         我们有一个固定IP,其中一个端口连接了500个DTU,采用的是短连接方式,感觉闲杂接收的速度很慢,像是阻塞了,像这个连接方式能连接多少个DTU呢,有什么办法提高连接容量吗?

网友A:
换完成端口加重叠IO模型,不要说500,就是5万都很轻松。

还有,尽量长连接,减少短连接。

网友B:
windows好像有个“完成端口”之类的网络编程结构吧,就是处理这种方式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别用TCP了,改用UDP就行了
不管你多少DTU模块,电脑只要1个socket,来了数据包就收,该怎么处理就处理,没什么额外开销~

我们自己的GPRS模块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重发什么的你得自己处理。

网友D:
楼上个个说得都是金玉良言。可万一人家根本不是运行的windows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个个说得都是金玉良言。可万一人家根本不是运行的windows呢 ?

谁告诉你不是windows就没有socke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不是windows就没有socket的??

其它系统有完成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系统有完成端口?

他说的是UDP,socket这些linux下也是一样的,IOCP完成端口linux下也有类似的,比如Epoll.

网友:
windows下可以用完成端口,
linux根据支持状况,选择select,poll或者epoll了。

网友:
完成端口  学习了

网友E:
普通的linux web server做得到socket连接吗?

网友F:
windows下可以用完成端口,理论可以支持6w多个长连接,但是由于受限于硬件及网络带宽的原因,一般在5k~10k之间就算非常好了,这个你看游戏里边的分区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你看做的不错的宏电的dtu,实际也就支持512个

网友C:
如果有可能,改UDP吧,支持几千个模块很easy
其实对udp,你有多少个模块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你的服务器带宽够就行了,别的没限制。
仅仅需要最简单的服务器程序:开3个线程,一个线程收包,丢到缓存队列里,第二个线程处理包,应答丢到另一个缓存队列里,第三个线程负责发回应答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的结构,对UDP足够用到你的网络带宽或者CPU耗尽,不必再费事做其它的复杂结构,比如麻烦的IOCP。。。。。

网友:
完成端口~~~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成端口加重叠IO模型,不要说500,就是5万都很轻松。

还有,尽量长连接,减少短连接。 ...

UTD安装到全国各地了,设置的就是短链接 没法改了。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好像有个“完成端口”之类的网络编程结构吧,就是处理这种方式的

受教了,谢谢你,就是不知道在不改动DTU的的前提下,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别用TCP了,改用UDP就行了
不管你多少DTU模块,电脑只要1个socket,来了数据包就收,该怎么处理 ...

改不了了,为了数据的完整性,选择了TCP短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个个说得都是金玉良言。可万一人家根本不是运行的windows呢 ?

是WIN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dows下可以用完成端口,理论可以支持6w多个长连接,但是由于受限于硬件及网络带宽的原因,一般在5k~10k ...

能到1千就可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可能,改UDP吧,支持几千个模块很easy
其实对udp,你有多少个模块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你的服务器带 ...

没法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linux web server做得到socket连接吗?

PHP也有SOCKET的,最新技术还有个WEBSOCKET的东西

网友:
完成端口,mark

网友:
boost::io 就可以了,可移植性没的说。这么点客户端轻松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你,就是不知道在不改动DTU的的前提下,能不能实现

直接修改服务器模型就可以,短连接跑几百个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2017-02-06):
完全端口 mark

网友:
单纯tcp服务器连接没上万,都不是好服务器

网友:
楼主你应该用高并发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