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具体的运行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14-10-24):
需要知道从定时器触发中段开始
进入中断的时间+IO口赋值+寄存器1位赋值(关闭定时器)
所花费的时间。

最好精确到多少个时钟周期。

那位大神知道如何计算?参考什么资料?

网友:
在KEIL里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查看

网友:
软件仿真呐

网友:
直接看汇编

网友:
是,直接看汇编,算占用的机器周期

网友:
仿真软件就可以看啊

网友A:
IO口电平翻转,用示波器测周期。

网友:
汇编+开IO口示波器测量

网友:
二楼说得好

网友:
指令周期有几个振荡周期这样技术的

楼主:
直接看汇编,根据指令集  可以算出周期

中断响应的时间怎么算?

网友:
记得STM32里面有个systick系统滴答计时器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出时间

网友:
软件仿真,加上断点之后看停表

网友:
软件仿真,好用不贵。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汇编还好些,C的话软件仿真不容易看出来吧。示波器试试。

网友:
看cpu处理指令的速度,再加上汇编指令执行时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口电平翻转,用示波器测周期。

还是这个方法好,在线调试时间压根不对,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最真实的还是IO口反转,利用示波器看占用时间。

网友:
仿真最直观。但是想要精确,就只能看汇编,然后计算机器周期了。
不过有个前提是单片机的晶振要非常准确

网友:
IO口反转 + 逻辑分析仪

网友:
软件仿真

网友:
仿真,设置断点,算周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