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正弦波波形变形,电路中电容,电阻如何调整

楼主(2014-10-25):
大家好,我通过如下电路:

发送波形,通过耳机孔的mic口,发送给手机,当没有接手机的时候,
波形比较规整,是不同幅值的正弦波。
当接入手机之后,波形就发生如下变化,
图1

图2:

图3:

出现如图中的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是什么原因?
请问,我的电路,应该做那些改动,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定位问题。

谢谢啊,请大侠一定要指点一下啊!万分感谢!

刚编辑了一下,编辑原因是有一个错别字。

网友:
路过,帮顶,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楼主信号源驱动能力怎么样,如果够的话可以试着减小47K

楼主:
想请问,一下大家,手机,单从耳机孔这部分电路来看,相当于什么负载,容性,阻性都应该是什么量级

网友:
可能是和mic输入口的阻抗不匹配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楼主信号源驱动能力怎么样,如果够的话可以试着减小47K

你好,47k那个电阻,可以减小,但是小于28k的时候,就会有波形去顶的情况,大幅值的正弦波就变为类似方波的形状了

网友B:
还没有做过音频方面的,感觉像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做过音频方面的,感觉像是驱动能力不够

驱动能力是指电流不够? 这个波形是单片机的DAC产生的,幅值不能大了,只能在电流上面想办法。
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比如微调某个参数,让效果稍微好一点

网友C:
这个插孔是没有电源的吧?
如果可以提供电源的话,做一级三极管射极跟随,增强驱动力

(没看到上面回复,补充一下)
如果是有单片机产生信号的,那就在单片机那块电路上做一级射极跟随器好了。更好一点就放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孔是没有电源的吧?
如果可以提供电源的话,做一级三极管射极跟随,增强驱动力

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耗电是否会厉害,单片机是用电池供电的。
MOS管之类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波形

网友:
价格跟随器吧  单片机引脚输出太有限了

网友:
建议将电容放到47K前面去,不明白楼主现在这么放的目的?
修改后根据输出端的信号要求调整:47K改成10K   ,2.1k改成1K,组成一个1/11的分压电路。

网友:
你的DAC输出峰峰值最多也就1V多甚至还不到,你加一个47K,一限流直接将线上电流限到0.02mA。是否导致驱动力不足。

网友(2016-09-20):
手机的话筒是柱极体话筒,好像是要有个偏置电压的,是不是这个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