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地方ucos都要强制类型转化?

楼主(2014-10-24):
如题,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规范点的代码很多地方都有强制类型转化,随便来一段就有。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大家怎么看?

#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初始化并启动时间戳定时器
void  CPU_TS_TmrInit (void)
{
    CPU_INT32U  fclk_freq;

    f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BSP_REG_DEM_CR     |= (CPU_INT32U)BSP_BIT_DEM_CR_TRCENA;    /* Enable Cortex-M4's DWT CYCCNT reg.                   */
    BSP_REG_DWT_CYCCNT  = (CPU_INT32U)0u;
    BSP_REG_DWT_CR     |= (CPU_INT32U)BSP_BIT_DWT_CR_CYCCNTENA;

    CPU_TS_TmrFreqSet((CPU_TS_TMR_FREQ)fclk_freq);
}
#endif

网友:
看两边的数据类型定义,有的可能就是多余;有的是放在其它平台上的时候需要,ARM/32Bit上不用。

网友:
有时候不加编译器会有警告,这个的话省去不少麻烦,要不编译下来一堆警告,别人看着很不舒服。

楼主:
看到:强制转换本来就不是必须的,malloc()返回的是void *类型的,会根据不同的指针变量而自动转换成所需要的类型,只不过在有些编译系统中,不加类型转换会收到WRONG而已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主要是为了跨平台的可移植性,不同的平台下的编译器对代码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跨平台的可移植性,不同的平台下的编译器对代码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

表达很专业,很准确。

网友:
最重要的是做运算的时候要自己强制类型转换不要依赖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