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101 能否接收声表做的发射器信 频道一样的。

楼主(2014-10-24):
我知道CC1101的调制格式有OOK ASK FSK
声表做的发射器为OOK,不知道能否把CC1101设为OOK调制格式能否接收到声表发射器。

网友:
你是想用CC1101作为接收用吗?应该是可以的,只做接收。OOK比ASK还简单的调制,解码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步头做的一样,应该可以

楼主:
工作于OOK/ASK 是不是就像分立器件做的接收器一样 输出的信号流为高低电平的要自已去逐个脉冲解码。
或说很少有人让CC1101工作于 OOK/ASK模式下,性价比不高,完全可用一般只接收的/只发射的IC做

网友:
能的  完全可以 100%

楼主:
现在做做一个开发板,CC1101 工作于 868  433 MCU用的是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