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16MM厚的铁板原有直径29MM的通孔上扩到32MM,用啥办法?

楼主(2014-10-25):
在16MM厚的铁板原有直径29MM的通孔上,扩到直径32MM,铁板外形不规则,长约30CM,宽约8CM,
目前想改造一台机器,电工对机加工不是很了解,手上只有手电钻一台,
若外发加工,大约多少钱?刚来长沙,对周边机加工不熟,一件估计也不鸟我,
若在某宝上买台1千元左右的台钻,加装一32MM的钻头(小柄的),是否可行?当然台钻以后做点小玩意能用的上

网友:
拿到外面加工店,让人帮你镗孔。

网友:
小台钻搞32mm的孔,别想了,拿外面去线切割吧,也就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
镗孔吧,几十块吧

网友:
关键是圆心要求高不高,可以铣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锉刀来

网友:
到外面上转床吧,小台转搞不定的

楼主:
圆心要求不高,且外圆有点凹凸不规则都行,就是有一直径30MM的联轴器在些铁板中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圆心要求不高,且外圆有点凹凸不规则都行,就是有一直径30MM的联轴器在些铁板中通过 ...

小台钻或手钻周围打一千孔,锉刀搞定

网友B:
我晕  就普通的那种机加工的就能搞定吧  你还去搞个台钻?除非还需要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台钻或手钻周围打一千孔,锉刀搞定

我以前搞薄铁板扩孔就是这样,但现在有16MM厚哦,估计钻头都得费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  就普通的那种机加工的就能搞定吧  你还去搞个台钻?除非还需要台钻

实际上,要是有帮加工好的地方,我付200元都行啊,我只能到周边看看有没有加工的了

网友:
小台钻 扩这么大的孔很危险啊 工件夹不好很容易飞的 还是找外面加工吧

网友:
还是外加工吧,又不贵
纯打眼的话,50块钱一眼,
前阵子我有个件,外形不规则,板厚30,上摇臂打了8个25的孔,六百多块钱吧,还包含了运费

网友:
要求不高拿去外面叫人家钻孔就行,线切割,镗孔时间长,工价自然贵

楼主:
找了家汽车维修附近的机加工厂,50元让他用大钻床钻了个34.5MM的孔,谈不上精度,虽然跟之前的孔不同心,但应该凑合能用,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小台钻功率不够。大点的或者铣床,线切割,激光割更快

网友:
摇臂钻床能搞定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线切割我这边10元

网友:
拿到外面加工店,会做的,价格他说

网友:
割一个29mm的圆盘,可以是木的,填到你那个孔里,这时就有圆心了,然后就可以用32mm的开孔器用台钻钻了,几个的话可以不用去外面找人加工的

29mm的圆盘可以用你那32的开孔器钻木板得到。

网友(2020-07-02):
找个老钳工手工磨一个台阶钻头

网友:
这坟挖的够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