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上的PID控制与传统工业上的PID控制有啥区别?

楼主(2014-10-25):
如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不好回答呀。本质都是一样的,工况不一样的。

网友:
没区别吧  就是参数不一样,都要调整

网友:
同问,不过感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没有区别去,参数有区别吧

楼主:
貌似是飞机的控制系统需要两级PID控制,一个是导航级(控制飞机的轨迹)一个是控制级(控制飞机的姿态)

网友:
我觉得首先就是 调节速度的不同,四轴都是ms级的,传统的像温度控制应该没那么快吧

网友:
没有区别,pid好多种,传统也不都是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