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的pll模块为什么是灰的,不能调用(芯片 EP2C8Q208C8N)

楼主(2014-10-25):
     如题:quartus版本为13.0.1 win7 64位的,想测试一下EP2C8Q208的pll模块,
但是界面显示是灰色的,无法调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接触fpga,不知道我的操作对不对?

网友A:
这个pll好像只支持cyclone V及以上的芯片,V以下的pll在哪个类下面记不得了,搜索一下可以找到

楼主:
原来如此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ll好像只支持cyclone V及以上的芯片,V以下的pll在哪个类下面记不得了,搜索一下可以找到 ...

找到了  IO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