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同时改多个网络标号名,没改成反而变这样了。

楼主(2014-10-25):
   一直用Protel 99SE,特殊情况使用WIN7系统,WIN7系统用Protel 99SE加载不了库,于是装了AD6.9
  现在想一下改多个网络标号名字,我按SHIFT+F 点中网络标号,然后就变下面这个图了,名子没改成,还画面变这样。怎么样用AD6.9同时改多个网络标号名字?出现下图情况,如何返回正常情况?

楼主:
在QQ群里有朋友告诉shift+C可以返回正常状态,我也试了可以。
现在问题是如何同时改网络标号。。。

网友A:
看了半天,原来是问取消高亮,查找的时候勾上select matching,apply之后就可以一起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原来是问取消高亮,查找的时候勾上select matching,apply之后就可以一起改了 ...

感谢回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