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前段时间做的THB6128步进电机驱动板 SCH+PCB

楼主(2014-10-25):
欢迎拍砖 。
光耦用普通光耦就是为了方便布局, 又比较便宜。不上高速高细分没问题

网友A:
感谢分享!
你做过的细分是多少?64?128?速度多少?
电源部分加个电解可能会好点的

网友:
话说这个板子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你做过的细分是多少?64?128?速度多少?
电源部分加个电解可能会好点的 ...

24V 2A  最大128细分
我一般用到16 细分 不到1000转吧  用的普通光耦限制了脉冲频率

楼主:
实物图片 用的南桥散热片

网友:
THB发热很大吗?是跑24V 2A?

网友B:
细分是什么意思?现在正在用一个步进驱动器,带编码器,上面没有细分,只有每分转速。

网友C:
这个是捷科的芯片么,记得以前好像用过他们的THB60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分是什么意思?现在正在用一个步进驱动器,带编码器,上面没有细分,只有每分转速。 ...

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人家不告诉你细分数了,殊途同归;
1、如果告诉你细分,比如100细分,你晓得一圈需要200个脉冲,那么100细分以后,可不就是20000万个脉冲,你想走一圈,不就是20000个;
2、人家就不告诉你细分,直接告诉你,说现在一圈20000个脉冲;又有啥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捷科的芯片么,记得以前好像用过他们的THB6064

北京的一家芯片公司,好象是找TOSHIBA帮忙封装的;印象中是这样子的;

网友:
片子还可以,就是有噪声

网友:
画得好精致啊!那些不规则铜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很精致的板子

网友D(2015-02-04):
楼主,我有个问题,如何测量该芯片控制电机的输出电流呢?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可以到达2A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个问题,如何测量该芯片控制电机的输出电流呢?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可以到达2A 呢? ...

示波器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也就是 R5 或R6 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也就是 R5 或R6 上的电压

奥,难怪,我用万用表。这个电压值变化太快了。万用表不可以。问题是我用这个芯片做了驱动准备批量,如果调试的时候都用示波器的话是不实际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2016-08-20):
刚好用得上 谢谢

网友E:
这货价格不低,一搜tb,居然出来个完全pin to pin替代的LV8728 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价格不低,一搜tb,居然出来个完全pin to pin替代的LV8728 型号 ...

可以试一下国产步进芯片.需要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2016-12-23):
散热片什么型号?

网友(2017-08-01):
驱动电流多大啊!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要用

网友(2018-10-2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7759920416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捷科的芯片么,记得以前好像用过他们的THB6064

这颗物料现在已经停产了,ON现在都没有这条产线了,不过有其他的型号可以代替,LV8729V,LV8728等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捷科的芯片么,记得以前好像用过他们的THB6064

THB6064应该是东芝的芯片,我们也在用。

网友:
我们准备用TB5128FTG替换6128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