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VDS信号连接RS422的电路

楼主(2014-10-25):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做的项目中,要测试产品FPGA的板,FPGA的板的通讯接口是LVDS(软件协议是RS422),要用PC的RS422和它通讯,不知选用什么芯片进行电平转化,LVDS电压+- 1V,工作频率5MHz,
我找了相关的资料没有发现可用的芯片,如果用电阻分压加电压跟随器不知可否?阻抗匹配可能不好做。

楼主:
自已顶一下!

楼主:
没人看见呀!
armok,移个版块好不?

网友A:
首先你得有RS422的驱动和接收芯片,比如说MAX485,然后MAX485出来的信号你得转换成LVDS信号再跟FPGA连接,
话说FPGA端为什么非要用LVDS,单端不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RS422的驱动和接收芯片,比如说MAX485,然后MAX485出来的信号你得转换成LVDS信号再跟FPGA连接,

是这样的,FPGA板接口是LVDS(软件协议是RS422),已做好,现在要用PC上位机的R422和它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FPGA板接口是LVDS(软件协议是RS422),已做好,现在要用PC上位机的R422和它通讯! ...

DS90LV047 3.3 V transmitter
DS90LV048 3.3 V receiver

网友:
usb转串口芯片,接个 lvds 的物理层,然后就可以跟fpga通信了。

网友B:
我觉得只要是差分信号的,对于RS422来说,应该都是可以连接的,主要看差分信号的电平,电平对了,应该近距离都是可以正确收发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只要是差分信号的,对于RS422来说,应该都是可以连接的,主要看差分信号的电平,电平对了,应该近距 ...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压不对,422电平远大于3V,而FPGA板的LVDS规格书上写明了是0.7V,相差太大了,无法工作,

网友:
lvds转ttl再转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90LV047 3.3 V transmitter
DS90LV048 3.3 V receiver

FPGA板的LVDS规格描述了差分电压为0.7V,太低了,实在不好找,DS90LV047、048 这对芯片不能用(3V的电压)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才0.7V差分电压,+ - 0.35V,用什么芯片好呢?我想到的是OP。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0.7V差分电压,+ - 0.35V,用什么芯片好呢?我想到的是OP。

TI应该有专门的芯片,你到他们官网上找一下,接口部分

网友B:
估计是你误会了,FPGA的差分电压是0.7V,是指P端-N端的电压为0。7V,而不是电源电压,一般FPGA的IO电源电压是3.3V的,用DS90LV047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FPGA的LVDS所在的bank一般是2.5V给IO供电,你这个应该可以用SN65LVDS9637/SN65LVDS9638. 差分电压0.7V是差分电压的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误会了,FPGA的差分电压是0.7V,是指P端-N端的电压为0。7V,而不是电源电压,一般FPGA的IO电源电压 ...

你说得没错,应该是差分电压,“P端-N端的电压为0.7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的LVDS所在的bank一般是2.5V给IO供电,你这个应该可以用SN65LVDS9637/SN65LVDS9638. 差分电压0.7V是差 ...

SN65LVDS9637 Vdi:0.1~0.6,SN65LVDS9638 Vdo:0.247~0.454V应该可以用,谢谢!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了,LVDS-->TTL-->MAX485
                         MAX485-->TTL-->LVDS,
在这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