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环境下让STM32用上FreeRTOS v8.1.2和FreeRTOS+Trace v2.6.0全过程

楼主(2014-10-25):
    本人选择使用
FreeRTOS的最大原因就是想使用FreeRTOS+Trace,这是一个图形化的Debug工具,利用这个工具,你可以看到各线程、中断、消息队列等的运行历史,对于新手来说,学习一个操作系统的运行原理是个好工具,而对于工程应用人员而言,它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辅助工具,它能让你获得一种“掌控”的感觉,实在是非常好用。现在我把我建立模板工程的整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用上这款神器。
     FreeRTOS+Trace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目标系统的C源码库,你需要将其加入到你的MCU项目中,另一部分是PC机上的软件。FreeRTOS+Trace的运行原理图如下,目标系统在RAM中建立一个缓冲区(大容量数组),目标系统的操作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每次产生的系统事件都会保存到该缓冲区,调试人员可以在PC上利用任意调试工具将这个缓冲区dump出来存到一个文件,再使用PC的FreeRTOS+Trace软件打开这个文件分析,并且dump时你并不需要知道缓冲区的具体地址,而是可以直接把整个RAM都dump出来,软件会自动分析。值得一提的是FreeRTOS+Trace软件集成了Jlink菜单,可以直接读取RAM区。(我不知道怎样利用Jlink工具dump内存,只知道J-Link Commander里的mem命令可以读RAM,但是不能保存成文件,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声)

    我有两个STM32的板,我准备选择STM32F103C8T6的这块板作为样板来作陈述,因为它的资源较少,能在其运行的程序在其它更大资源的芯片上肯定是可以运行的。

    本次模板工程使用的是MDK4.23环境,目标芯片为STM32F103C8T6,外设标准库版本为3.5,FreeRTOS版本为8.1.2,FreeRTOS+Trace版本为2.6.0。FreeRTOS源码中有针对STM32的DEMO,大家可以用来参考,这样只要修修补补不用移植了。
    提示:FreeRTOS+Trace是与FreeRTOS的源码包绑定的,下载任何一个FreeRTOS版本的源码包,里面都有FreeRTOS+Trace的源码,但是这个源码需要与PC的上位机配套,当前能够下载的上位机软件是2.6.0版,而FreeRTOS的最新版本是8.1.2,其配套的FreeRTOS+Trace的版本就是2.6.0。
    建立过程如下:
一、建立MDK工程,加入官方3.5固件库和FreeRTOSv8.1.2源码,使其正常运行
    1.从ST官网下载3.5版固件
    2.从FreeRTOS官网下载FreeRTOS v8.1.2源码
    3.建立一个目录,将代码组织起来,我的目录是下面这样的

    4.打开MDK,建立工程,选择目标芯片为STM32F103C8,建立目录加进文件,我的目录是下面这样的。其中FreeRTOSConfig.h文件是从针对STM32的DEMO工程中复制出来的,port.c使用的是\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3目录下的,heap_2.c在\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目录下

    5.添加预编译定义和头文件包含目录

    6.为操作系统修改中断入口名,我是直接修改了port.c文件,而没有修改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因为修改port.c只需添加三条语句,如下

    7.编写测试源码,我只做了任务切换的测试,源码如下,建立了三条闪灯的任务,任务优先级依次为3、4、5(注意FreeRTOS里的任务优先级与uCOS相反,即数字越大级别越高,IDLE任务优先级最低,则为0)

    8.在编译之前,需要检查内存堆的范围是否过大,过大就放不进STM32F103C8的20K RAM了。查看FreeRTOSConfig.h中的configTOTAL_HEAP_SIZE定义,我定义了10K,这10K就是留给操作系统动态分配的,你可以根据需要把它设置得更大一点,只要保证编译完毕后RAM占用不超过20K即可。

    9.编译、下载、测试,发现三个灯都在闪就对了,系统在调度任务了。
    10.如果不想在Flash中调试,也可以在RAM中调试,具体可以百度或参考我上传的项目。
    STM32 FreeRTOSv8.1.2 MDK工程模板:
二、在已有FreeRTOS的项目基础上加入FreeRTOSPlusTracev2.6.0源码,修改相应设置,使FreeRTOSPlusTrace能够正常Trace
    1.从下载的FreeRTOS源码包中复制FreeRTOS-Plus-Trace目录到工程目录,现在我的目录如下

    2. 把\FreeRTOS-Plus-Trace\ConfigurationTemplate\trcConfig.h复制到App目录下
    3. 添加文件到MDK工程中,现在我的工程目录如下图

    4.向包含目录中添加”..\FreeRTOS-Plus-Trace\Include”,如下图

    5.在FreeRTOSConfig. h中,设置configUSE_TRACE_FACILITY为1,以保证打开FreeRTOS+Trace功能,并在末尾添加#include "trcKernelPort.h"来包含trace相关头文件
    6.设置trcConfig.h中EVENT_BUFFER_SIZE项为一个适当值,它表示要记录多少条事件,一般一条事件占用4个字节,我将它设置为1024,则将占用4K的内存,能存大概1000条左右的事件。
    7.在main.c中添加下列代码(68行~73行)

    8.编译,发现一堆的语法错误,其它错误很好解决,除了trcHardwarePort.c中有四条在一起且类似的错误,错误信息是这样的:
    ..\FreeRTOS-Plus-Trace\trcHardwarePort.c(65): error:  #20: identifier "asm" is undefined
    可能因为源码是针对IAR编写的,没有考虑到MDK的特殊性,我的作法是将原本代码注释掉替换为内联汇编代码
    原来的代码:

    替换后的代码:

    9.编译、下载、调试。当灯在闪时,说明系统运行正常了,接下来终于可以请出我们的神器FreeRTOSplusTrace PC软件了。
        加入FreeRTOSplusTrace的MDK工程模板:
三、FreeRTOSplusTrace PC软件共分三个版本FreeEdition、Standard Edition、Pro. Edition,全功能高级版可以试用30天,30天后只能使用功能限制的免费版,为了能够不受限制,我把它装到了vmware虚拟机里面,并且在安装之前take snapshot一下,这样30天过后,将vmware退回到snapshot点,再安装一遍FreeRTOSplusTrace又可以试用30天了,当然如果有人破解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FreeRTOSplusTrace PC软件有7M,我上传不了,大家去官网去下载吧。
    1.下载页面在percepio.com可以找到,它依赖.net4.0运行,需要安装.net4.0库。
    2.打开FreeRTOSplusTrace软件,欢迎界面如下图,点击右下角Evaluate ...按钮,进入主界面,如果你插入了Jlink,Jlink菜单下的选项是可选的。

    3.点击菜单Jlink->Read Trace,填入RAM地址和大小(不知道RAM地址和大小?看MDK菜单Project->Options for xxx->Target选项卡->IRAM1),点击OK,读出来如果东西少或出错,说明时间太短,过一会再读试试。

    4.软件结果如下图

    5.勾选右下角的Kernel Notices和Kernel Service Calls,放大,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系统运行的过程了,三条LED线程,打开CPU Load Graph,可以看到CPU占用率目测不及0.1%。

四、模板只有三个闪灯任务,各位看官没看爽,没关系,下面承上官方Demo。其中Communication View便于理解官方Demo消息传递过程,我没详细研究,看起来很酷的样子。
加入官方Demo的MDK工程(内含dump文件,可直接用FreeRTOSplusTrace.exe打开):

网友:
我顶你酷贴

网友:
好文,freertos升级是不是过快了些?

网友:
必须先Mark  freertos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果断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写得相当呢详细。

网友:
给楼主申酷,这么用心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不顶不行,先收藏起来,空下来耐心学习

网友:
好贴,图文并茂

网友:
写的很好啊,学习了啊~~

网友A:
好像挺牛逼的样子,比uC强,动不动就搞收费,看来要改Free了

网友:
支持,真心不错的说

网友B:
关于用jlink读数据,函数是在JlinkArm.dll里面的,在你的项目中动态加载这个dll,然后引入相应的函数就行了,下面是我在Qt里面封装的代码:
JlinkARM::JlinkARM()
{
jlinkdll.setFileName("JLinkArm.dll");
if(jlinkdll.load())
{
    qDebug()<<"load JlinkArm.dll OK!";
    this->Open = (pOpen)jlinkdll.resolve("JLINKARM_Open");
    if(this->Open)
    {
      qDebug()<<"Link to Open is OK!";
    }else
    {
        qDebug()<<"Link to Open error!";
    }
    this->Close = jlinkdll.resolve("JLINKARM_Close");
    this->GetSN = (pGetSN)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SN");
    this->GetDllVersion = (pGetDllVersion)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DLLVersion");
    this->GetFirmwareString = (pGetFirmwareString)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FirmwareString");
    this->GetHardwareVersion = (pGetHardwareVersion)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GetHardwareVersion");
    this->GetOEMString = (pGetOEMString)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OEMString");
    this->GetId = (pGetId)jlinkdll.resolve("JLINKARM_GetId");
    this->ReadMemU8 = (pReadMemU8)jlinkdll.resolve("JLINKARM_ReadMemU8");
    this->ReadMemU16 = (pReadMemU16)jlinkdll.resolve("JLINKARM_ReadMemU16");
    this->ReadMemU32 = (pReadMemU32)jlinkdll.resolve("JLINKARM_ReadMemU32");
    this->WriteU8 = (pWriteU8)jlinkdll.resolve("JLINKARM_WriteU8");
    this->WriteU16 = (pWriteU16)jlinkdll.resolve("JLINKARM_WriteU16");
    this->WriteU32 = (pWriteU32)jlinkdll.resolve("JLINKARM_WriteU32");
    this->SetSpeed = (pSetSpeed)jlinkdll.resolve("JLINKARM_SetSpeed");
    this->Reset = (pReset)jlinkdll.resolve("JLINKARM_Reset");
    this->TIF_Select = (pTIF_Select)jlinkdll.resolve("JLINKARM_TIF_Select");
}else
{
    qDebug()<<"load JlinkArm.dll error!";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jlink读数据,函数是在JlinkArm.dll里面的,在你的项目中动态加载这个dll,然后引入相应的函数就行了 ...

JLink驱动自带的工具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利用SWD dump呢,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JTAG口一般用10针,我有的板用的SWD接口,只有四根线,用FreeRTOS+Trace直接读取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挺牛逼的样子,比uC强,动不动就搞收费,看来要改Free了

uc也有相应的ucTrace,代码和PC端软件同样由percepio公司提供,只是FreeRTOS是免费的,这是个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驱动自带的工具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利用SWD dump呢,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JTAG口一般用10针,我有的板 ...

可以的啊,通过JLINKARM_TIF_Select函数可以设置模式是JTAG还是SWD的,默认情况下jlink用的jtag。你用jlink命令行的时候需要发命令切换,然后再读写的。

网友:
还能这么搞,真不错。
关注SWD是否能用,因为现在做板都不留JTAG口了。

网友C:
楼主做事如此有调理, 任督二脉显然早已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事如此有调理, 任督二脉显然早已打通...

哈哈,惭愧,一直从这里获取,从未付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啊,通过JLINKARM_TIF_Select函数可以设置模式是JTAG还是SWD的,默认情况下jlink用的jtag。你用jli ...

我在jlink-commander里输入?,看到帮助里只有个mem命令可以读出来,但不知道怎么保存成文件,还请明示

网友:
这个真不错,有破解就更好了

网友:
我去 mark一记 仔细看

网友:
记号!以下载来学习

网友:
好资料 , 楼主用心啦  , 顶一个   !

网友:
记号,很高大上

网友:
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jlink-commander里输入?,看到帮助里只有个mem命令可以读出来,但不知道怎么保存成文件,还请明示 ...

看来这个FREERTOS还真是极好的,得找个时间弄弄;初次使用,用哪个版本比较经典,这样不致于掉太多坑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FREERTOS还真是极好的,得找个时间弄弄;初次使用,用哪个版本比较经典,这样不致于掉太多坑里面 ...

我也没用过几个版本,以前在学校用的ucos-ii,现在工作了项目里要用这种小型操作系统,又因为FreeRTOS是免费的,所以我去官网下载的新版本。
FreeRTOS的出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说明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我一般都选补丁版号最大的,也就是8.x.x中x最大的版本,现在7.x.x中最大的是7.6.0,8.x.x最大的就是8.1.2,8.x.x最大的改动是增加了event flag功能。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立马转战FreeRTOS了~

网友E:
楼主厉害啊,我板子都没留jtag 和swd口啊,用串口可以不?

网友:
此帖要火了

网友:
挺厉害的!很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啊,我板子都没留jtag 和swd口啊,用串口可以不?

理论上应该可以,JTAG和SWD只是工具,它比较方便dump RAM而已,如果需要通过串口把内存读出来,那么您需要写这部分的串口通信程序,例如找个能保存成文件的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助手发个指令,MCU就把RAM区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传到PC,调试助手再存成文件,再用FreeRTOS+Trace打开应该就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教程!学习了。

网友:
这个nb,收藏了

网友:
真实好东西,楼主整理的太好了,敬佩!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对于开发时分析任务调度合理性有很大帮助

网友:
好 东西  先 顶起来!!

网友F:
这软件的免费版很多功能没法用,,有xx版么?

网友:
挺高端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的免费版很多功能没法用,,有xx版么?

30天内试用的是全功能版,30天后才会限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天内试用的是全功能版,30天后才会限制功能

对呀,然后呢?

网友:
用freertos一段时间了,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呵呵太不专业了。。。。

网友:
楼主好人,写的相当详细!

网友:
可以备用,功能好强大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顶你~

楼主:
目前没有XX版,只有用的人多了才会有人去XX!!

网友:
感谢,正好在看freertos

网友:
果然牛啊,可以玩玩

网友:
顶贴,正在学习freeRTOS中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赶紧上

网友(2014-11-24):
一直苦于MDK没有FREERTOS的调试插件,又不能换IAR,有空要好好研读此贴了!!

网友:
谢谢,打算下个项目用这个os

网友:
Trace能移植到ucos吗?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强帖,留名。改天找时间好好学习!

网友:
很用心,感谢,楼主用这个在产品上吗?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感觉像是软文,新手的话,排版还真不错

网友:
这是分析系统任务调度的利器啊

网友:
用过FreeRTOS,没想到还有如此神器,学习了

网友:
FreeRTOS 这个真的就是调试程序的神器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FreeRTOS v8.1.2??这么快啊 我还在用5.0啊!

网友:
记号!准备学习。

网友:
这个好啊,不知道stm32版的jlink能否使用。

网友:
好东西,默默收下。

网友:
确实好东西,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一定要好好实习一下

网友:
mark一下,这个真是不错,有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模版代码,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编译的。。。

网友: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了,是MDK和ADS兼容性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个好人,就让我默默的收藏了吧

网友:
在尝试接触freertos,没想到还有这么酷的Debug工具

网友:
这个学习资料很好.

网友:
这个牛逼啊
MDK环境下让STM32用上FreeRTOS v8.1.2和FreeRTOS+Trace v2.6.0全过程

网友:
怎么这么厉害?

网友(2014-12-25):
这个trace免费版的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
果断收藏!建议加精!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

网友:
第一次发现有这么科幻的工具,爽歪歪啊!先了解下!

网友:
顶,学习一下。这个不错的。

网友:
有用  大爱

网友:
正在学习ucos,发现只要是个操作系统就想学,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很棒的帖子,收藏了,以后肯定用的到

网友:
好文好文,成熟稳定的系统,周边配套就是丰富啊~

网友:
这个功能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贴子好详细!

网友:
神奇,正在纠结FREERTOS还是UCOS

网友:
很好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2-03):
一直裸奔,有时候也想搞个系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记录一下,用得到

网友:
不错呀,看起来类似vxworks

网友:
标记先,我一定会再回来看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看来楼主对FreeRTOS研究颇多呀!

网友G:
我试了试 ,但编译trcUser.c的时候出错,
..\freertos_plus_trace\trcUser.c(711):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uint32_t * dest;    对应下面代码第5行
..\freertos_plus_trace\trcUser.c(712):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uint32_t * src = (void*)&value;  对应下面代码第6行

但这个函数是 这样的,搞不懂为什么会报这样的错误
/*** Locally used in vTracePrintF ***/
static uint8_t writeDouble(void * buffer, uint8_t i, double value)
{
  TRACE_ASSERT(buffer != NULL, "writeDouble: buffer == NULL", 0);
  uint32_t * dest;
  uint32_t * src = (void*)&value;
  /* The double is written as two 32 bit values, and should begin at an even
      4-byte address (to avoid having to align with 8 byte) */
  while (i % 4 != 0)
  {
    if (i >= MAX_ARG_SIZE)
    {
      return 255;
    }

    ((uint8_t*)buffer)[i] = 0;
    i++;
   }

    if (i + 8 > MAX_ARG_SIZE)
    {
        return 255;
    }

    dest = &(((uint32_t *)buffer)[i]);

    dest[0] = src[0];
    dest[1] = src[1];

    return i + 8;
}

网友G:
成功了
只跑FreeRTOS 编译大小是 code = 9816
上了trace 编译大小 code = 24860 其他几项变化不大

不过 没有key , FreeRTOSplusTrace-2.7.0.exe用的是free版,功能方面有很多限制

建了三个任务
1、LED灯
void vLE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printf("Task LED is running\r\n");
    LED0 = 1;
    vTaskDelay(200/portTICK_RATE_MS);
    LED0 = 0;
    vTaskDelay(200/portTICK_RATE_MS);
  }
}

2、Task1 用来创建Task2
void vTask1( void *pvParameters )
{
  const portTickType xDelay100ms = 100 / portTICK_RATE_MS;

  for(;;)
  {
    ulRunCycleCount++;
    printf("Task1 is running %ld\r\n", ulRunCycleCount);

    xTaskCreate(
                             vTask2,
                       "Task 2",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1,
                       &xTask2Handle
                     );

    vTaskDelay(xDelay100ms);

  }
}

3、Task2用来删除自己
void vTask2( void *pvParameters )
{
  printf("Task2 is running and about to delete itself\r\n");
  vTaskDelete(xTask2Handle);
}

串口打印输出

正在看的文档,上面的任务程序是里面的
FreeRTOS中文实用教程

FreeRTOSplusTrace-2.7.0

FreeRTOSV8.1.2库

只有RTOS的项目文件
Study1_FreeRTOS

加上trace的项目文件
Study2_FreeRTOS

网友:
看界面比MDK+rtx那个好看多了,虽然功能一样的

网友:
哇哦,太酷了,过年回去学习下。

网友:
有没有移植到IAR上面的呢?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个太方便了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
果断学习一下,楼主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不顶不行,空下来耐心学习

网友:
freertos 这是要火的节奏

网友:
有这个好东西,值得使用学习FreeRTOS了

网友:
哇 这个牛逼 这个看起来很适合做嵌入式系统

网友:
Freertos 学习中,告诉大家一个ipad中看代码的神器codenavigator软件,我花钱买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LZ有心了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有时间就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收藏了

网友:
好贴,先MARK有空试试

网友(2015-03-13):
文章不错,
但我下载楼主到模板,然后修改了MCU往MINISTM32上跑,LED一直没有闪,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RTX 有Trace 这个功能吗?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
只跑FreeRTOS 编译大小是 code = 9816
上了trace 编译大小 code = 24860 其他几项变化不大

谢谢tanglei979 的分享
FreeRTOSplusTrace PC 有全功能的朋友 上传一下吧  谢谢.

网友:
太好额  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之前下载你的STM32F10x_StdLibv3.5_FreeRTOSv8.1.2_Template.rar,可以运行,就是使用队列的时候,一发送队列久死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
只跑FreeRTOS 编译大小是 code = 9816
上了trace 编译大小 code = 24860 其他几项变化不大

楼主的 STM32F10x_StdLibv3.5_FreeRTOSv8.1.2_Template.rar,可以运行,就是使用队列的时候,一发送队列就死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来的啊?

网友:
不错,这么多东西,看来要学的还有很多

网友:
高级的武器,赞一个,但是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讲,这个TRACE只能用于分析系统运行状况,对实际的项目支撑比较小.

网友:
很详细图文解说 感谢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收藏下,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正在学习FreeRTOS,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一个freertos的使用faner,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STM32调试不错,强,转FreeRTOS。

网友(2015-05-19):
很好的FREERTOS 学习资料,学习了

网友:
為之一振,果斷收藏

网友(2015-07-16):
不行啊,我用的也是c8的片子,为啥不行呢,这里也没有看到  os本省的初始化 。。

网友:
楼主在吗?  我用的片子也是 c8t6 为啥不行呢

网友:
还要多来看看,这么好的贴,现在才看到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

网友:
楼主推荐了个好东西啊.

网友:
好牛B的样子,试试

网友:
写的很具体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8-26):
一个还不知道这个TRACE怎么用,学习

网友:
正好试试,现在用FreeRTOS,有时会跑飞,正好用上。

网友(2015-10-08):
帮助很大,赞一个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试 ,但编译trcUser.c的时候出错,
..\freertos_plus_trace\trcUser.c(711): error:  #268: declarat ...

MDK编译器 不支持在执行语句后面定义变量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2015-12-21):
谢谢前辈分析,标记以备后用

网友:
很高大上啊,记着,慢慢学习

网友(2016-02-18):
学习了,写的很仔细,多谢lz。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6-03-20):
感谢楼主,讲解的非常详细,帮了大忙了,非常感谢

网友:
MDK环境下让STM32用上FreeRTOS

网友:
谢楼主分享,这样去分析FreeRTOS看起来很爽,

网友:
卧槽。酷炫啊。学习学习

网友(2016-05-12):
mark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
只跑FreeRTOS 编译大小是 code = 9816
上了trace 编译大小 code = 24860 其他几项变化不大

freeRTOS  感谢分享

网友:
Segger 新出的System Viewer工具,也是类似的功能,支援多种RTOS,重点是免费的。

刚有人介绍,我看完了介绍文档,感觉功能是很类似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1182-1-1.html

网友:
FreeRTOS+Trace看起来很爽,有时间一定要试试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2016-07-01):
这个不错,多谢了,收藏一下。

网友(2016-08-26):
您好 看过您的帖子之后我试着移植了一下  但是移植之后总是会出现两个错误   Undefined symbol __get_PRIMASK (referred from queue.o).     Undefined symbol __set_PRIMASK (referred from queue.o).错误是未定义  但是我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想请您帮忙解决一下   我的邮箱是evildoer_tlx@163.com  QQ3063129025  谢谢  您能回复的话再联系  谢谢

网友(2016-10-10):
谢谢楼主,资料棒,收藏了!

网友:
FreeRTOSplusTrace PC软件 有破解版吗?

网友:
>>FreeRTOSplusTrace PC软件共分三个版本FreeEdition、Standard Edition、Pro. Edition,全功能高级版可以试用30天,30天后只能使用功能限制的免费版,
>>为了能够不受限制,我把它装到了vmware虚拟机里面,并且在安装之前take snapshot一下,这样30天过后,将vmware退回到snapshot点,
>>再安装一遍FreeRTOSplusTrace又可以试用30天了,当然如果有人破解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这个有教程吗?

网友:
写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H(2016-12-21):
有人知道吗?jlink-OB 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人知道吗?jlink-OB 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吗?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因为现在读取数据用得是RTT,需要配置端点的!!!!!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待会回去细看。

网友:
学习了,为奋斗的人儿致敬!

网友:
最终我们也还是选择FreeRTOS

网友(2017-05-25):
cool,入门中

网友:
太酷了  这东西真强大

网友(2017-07-31):
果断收藏啊,准备不忙时练下手

网友:
挺好的资料

网友(2017-10-11):
厉害了,我的天

网友(2017-11-11):
很直观,很不错啊

网友(2018-11-20):
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Mark一下:MDK环境下让STM32用上FreeRTOS v8.1.2和FreeRTOS+Trace v2.6.0全过程
太厉害了,多谢分享

网友(2021-04-29):
mark学习,这个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