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开关电源的光耦 要小封装的贴片

楼主(2014-10-25):
现在用817C的光耦 贴片的封装居然比直插的还大,有么有可用的小封装器件?

网友:
便宜的可以试试EL357,比817小不少,也薄了不少。

网友A:
TLP281  这样的体积才小,,,

当然,你拆开plc里面也有体积超小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P281  这样的体积才小,,,

当然,你拆开plc里面也有体积超小的光耦 ...

TLP281 可以用在开关电源反馈上吗?

网友:
体积小的过不了欧标/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