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开关EE-SX672手册,英文的,我看懂了。

楼主(2014-10-25):
Photomicrosensor   EE-SX672
NPN
T-shaped Dark-ON/Light-ON (selectable)*1
Approx. 2.4 g

*1.The Dark-ON/Light-ON (selectable) models can be used as Light-ON models when the L terminal and positive (+) terminal are short-circuited. An L terminal and positive (+) terminal short-circuit connector (EE-1001-1) is available.

Sensing distance 5 mm (slot width)
Standard sensing object   Opaque: 2 × 0.8 mm min.
Differential travel   0.025 mm

Light source (peak wave length)   GaAs infrared LED (940 nm)
Receiver   Si phototransistor with a sensing wavelength of 850 nm max.
Operation indicator (see note 1)  Operation indicator (red) lit with incident
Note: 1. The indicator is GaP red LED (peak emission wavelength: 690 nm).

Power supply voltage 5 to 24 VDC ± 10%, ripple (p-p): 10% max.
Current consumption  35 mA max. (NPN)
Control output   NPN open collector output models: At 5 to 24 VDC: 100-mA load current (I C ) with a residual voltage of 0.8 V max.40-mA load current (I C ) with a residual voltage of 0.4 V max.
Response frequency(see note 2)    1 kHz max. (3 kHz average)
Note 2. The response frequency was measured by detecting the following rotating disks.

Ambient illumination(on Receiver lens)   Fluorescent light: 1,000  ? x max.
Ambient temperature   Operating: –25° to 55 °C   Storage: –30° to 80 °C
Ambient humidity   Operating: 5% to 85%   Storage: 5% to 95%
Vibration resistance   Destruction: 20 to 2,000 Hz, (with a peak acceleration of 10G), 1.5-mm double amplitude for 2 hrs (with 4-minute cycles) each in X, Y , and Z directions
Shock resistance     Destruction: 500 m/s 2 (approx. 50G) for 3 times each in X, Y , and Z directions
Degree of protection   IEC60529 IP50
Connection method    Connector type (direct soldering possible)
Weight               Approx. 2.4 g
Material          Case: Polybutylene phthalate (PBT), Cover: Polycarbonate (PC), Emitter/receiver: Polycarbonate (PC)

Do not use the EE-SX at voltage exceeding the rated voltage range,otherwise the EE-SX may be damaged.
Do not make mistakes in wiring, such as mistakes in polarity , other -wise the EE-SX may be damaged.
Do not short-circuit the load (i.e., do not connect a power supply di -rectly to the Sensor) as shown below , otherwise the EE-SX may bedamaged.

网友:
看懂什么了 讲讲

楼主:
有完整的手册和我摘出的关于EE-SX672部分。

网友:
光电开关好简单的

网友(2015-01-08):
微型光电传感器EE-SX672
NPN
T形暗光/亮光ON(可选)*1
约。 2.4克

*1,暗光/亮光ON(选择)模式可作为光-ON模式时,L端子和正(+)端子短路。的L端子和正(+)端子短路的连接器(EE-1001-1)是可用的。

感应距离5毫米(槽宽)
标准检测物体不透明:2×0.8 mm最小。
差动行程0.025毫米

光源(峰值波长)GaAs红外光LED(940纳米)
接收器硅光电晶体管850 Nm最大的检测波长。
点燃的事件操作指示灯(见注1)工作状态指示灯(红色)
注:1。该指标的GaP红色LED(发光峰值波长690纳米)。

电源电压5至24 VDC±10%,纹波(PP):10%最大。
消耗电流35 mA最大。 (NPN)
控制输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式:在5至24 VDC:100 mA负载电流(IC)与0.8 V max.40-mA负载电流(IC)与0.4 V最大残余电压残余电压。
响应频率(见注2),1 kHz的最大值。 (3千赫平均值)
注2.响应频率,通过检测下述旋转盘测量。

环境照明(接收器上的镜头)荧光灯:1000? X最大。
环境温度工作:-25°C至55°C储存:-30℃至80℃
环境湿度:5%〜85%储存:5%〜95%
抗振动破坏:20至2000赫兹,(带10G的峰值加速度),1.5毫米双幅为2小时(用4分钟的周期)的每个在X,Y,Z方向
冲击耐久:500米/秒2(50G左右)。每个在X,Y,Z方向3次
保护IEC60529 IP50等级
连接方式连接器类型(直接焊接可能)
重量约。 2.4克
材质外壳:聚邻苯二甲酸酯(PBT),盖:聚碳酸酯(PC),发射器/接收器:聚碳酸酯(PC)

不要使用EE-SX,在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范围,否则EE-SX可能损坏。
不要在接线错误,诸如在极性错误,其他-wise所述EE-SX可能被损坏。
不要短路负载(即不-rectly连接电源迪的传感器),如下图所示,否则EE-SX可能bedam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