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7v 万用表电流档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25):
各位大湿,我用FLUKE 87v型万用表测电流时遇到问题,麻烦帮我看看:

1. 黑色端子插在“COM”孔;
2. 红色端子插在“mA uA”孔;
3. 用另一只万用表测量87v电流红、黑测量端子之间的电阻值(姑且称为万用表内阻):
(1)当万用表旋转开关位置在mA/A(DC/AC)位置时,87v内阻为2.0欧姆;
(2)当万用表旋转开关位置在uA(DC/AC)位置时,87v内阻为100.7欧姆。

测试结果证明,uA(DC/AC)档是不能正确测试我的板子的工作电流的。由于电阻偏大,板子根本不能正常上电。

请问我这个87v的uA(DC/AC)档是完全坏了吗?不能用了吗?能自己修吗(换保险丝之类的)?

楼主:
又试了一下把红色端子插在“A”孔,mA/A(DC/AC)档的内阻为0.1~0.2欧姆,这才是正常的串入电路测电流的阻值范围吧?上面那个2.0欧姆的也有问题?

网友A:
根据手册换算mA档内阻1.8欧姆。手册标注的压降1.8mV/mA。
uA档内阻100欧姆。手册标注的压降100uV/uA。
A档内阻0.03欧姆。手册标注的压降0.03V/A。
根据以上你测量的电阻值都正确,结果是你的万用表电流档没问题。
如果测量不准,你可以根据你的电路板工作电流按万用表电流档压降换算下压降是多少,
看这个压降是否会影响你的测试结果。你可以试着用高一档位的电流档来测试,这样压降的影响会小很多,只是精度就不高了。

网友B:
我的是87, 测试值和你上面(1) ,(2) 的结果一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换算mA档内阻1.8欧姆。手册标注的压降1.8mV/mA。
uA档内阻100欧姆。手册标注的压降100uV/uA。
A档 ...

多谢高手帮忙分析,俺技术不过关啊~~~

看来俺万用表没问题 ,很可能是uA档100.7欧姆的内阻分走一些电压,导致我的板子工作电压不够,所以不能正常上电。

高一档位的电流档内阻小,是可以测试的,只是精度差很多,分辨率只能到0.001A,我是希望可以使用0.1uA的分辨率。目前做的东西是电池供电,需要测试正常运行、待机、关机状态的电流消耗,来估计电池可以用多久。

看来用0.1uA的分辨率得动动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87, 测试值和你上面(1) ,(2) 的结果一样地.

多谢兄弟帮忙对比确认,看来俺的主力万用表没问题,欧耶!

网友:
微安级的工作电流,需要采样放大后测量。因为表的内阻影响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帮忙分析,俺技术不过关啊~~~

看来俺万用表没问题 ,很可能是uA档100.7欧姆的内阻分 ...

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测量到的。假定你的关机电流为100uA,那么万用表压降只有0.01V,我想这个压降是不会对你的电路造成影响的。
如果你的工作电影假定为100mA,这时万用表的压降(mA档)为0.18V、(10A档)为0.003V,
用10A档测试分辨率为1mA,对你估算使用时间也是没多大影响的。

楼主:
惭愧,俺愣是没测成功,电源部分有on/off control ic和LDO,串入uA档万用表时,电池的电压居然会回钩,幅度比较大,像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力不够一样,结果上电不成功。从上电波形看,感觉是回钩时电压降得太低了,导致on/off ic和LDO lockout。

把on/off ic和LDO全部干掉,电池直接给电路供电,串入uA档万用表,可以正常上电并测量uA电流。电池电压在开机时没有明显的电压回钩。

我这个是人体秤,较少使用,大部分时间关机或者待机。我想测出待机电流,好估算电池能撑多久,进而确定用几节电池,或者干脆不能长时间上电待机必须加机械式断电开关。

网友:
电流表旁并个电位器,先用电位器短路电流表,成功上电之后再慢慢调大,最后拆掉电位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