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申请MC9S08EL32单片机,请问怎么下载程序?串口可以么(已解决)

楼主(2014-10-25):
刚申请的MC9S08EL32单片机,请问怎么下载程序?串口可以么?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可以  你试试BD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可以  你试试BDM吧

Jlink 之类的不可以么?

楼主:
不可以么?

楼主:
这个买的话,买个多少钱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 之类的不可以么?

好像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买的话,买个多少钱的合适?

不超过50吧

网友B:
想用串口得用Bootloader了

网友:
学习的话,kinetis更好些!

网友:
建议去“苏州大学嵌入式学习社区”逛一下:http://sumcu.suda.edu.cn/BingoV1/sumcu/const?cardId=0

网友C: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S08EL-SL: 8位低功耗、EEPROM、带LIN的S08EL和S08SL MCU的软件与工具页面就有列出仿真器/调试器可供你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用串口得用Bootloader了

恩 是得用串口Bootloader
飞思卡尔的应用手册AN2295 开发人员的串行引导加载程序可供大家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S08EL-SL: 8位低功耗、EEPROM、带LIN的S08EL和S08SL MCU的软件与工具页面就有列出仿真器/ ...

推荐一个吧。

网友:
推荐你买国产的仿真器:飞锐泰克

网友:
还是买一个下载器吧

网友:
要是出厂就能自带bootloader就好了,串口SCI和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