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的任务切换的困惑。

楼主(2014-10-25):
看的是任哲的书,没有实际移植过ucosii。。。
    本小osctxsw里面对pc寄存器的入栈操作不太清楚,此时pc寄存器保存的地址在哪里呢,是指向入栈指令的下一条吗?
    还有既然有时钟中断ostickISR那么是不是可以在ostimedly之类的函数里面不加任务调度呢?
     希望大神帮助答疑解惑下,感激不尽哪

网友A:
1.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空间,是保存在了任务堆栈里面。
2. 不行的,简单的说任务切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断级任务切换,也就是你上面说的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任务切换。
    还有一种就是任务级任务切换,也就是通过ostimedly之类实现的切换。为什么要有这种任务切换? 如果不执行
    ostimedly之类的函数,那么高优先级任务就不会释放CPU使用权,低优先级任务就无法执行。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1.PC寄存器是在进入PENDSV异常的时候CPU自动保存了,保存在任务的堆栈中,指向任务的下一条指令。2.还要加任务调度,我觉得不是优先级高无法切换,而是切换任务效率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PC寄存器是在进入PENDSV异常的时候CPU自动保存了,保存在任务的堆栈中,指向任务的下一条指令。2.还要加 ...

你的理解不到位,1 任哲老师那本书还没有PendSV中断。2  如果高优先级任务不主动不释放cpu,低优先级任务永远无法执行,这就是抢占式调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到位,1 任哲老师那本书还没有PendSV中断。2  如果高优先级任务不主动不释放cpu,低优先级任务 ...

我看的是ucos-iii。
1.我是按照ucos-iii源码来讲的,本来以为是差不多的呢。
2.如果在延时函数里面不加任务调度,但是如果延时函数有把他脱离就绪队列,在下一个TickISR到来的时候也会切换的,那个时候会想找出就绪列表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进行切换。可以切换啊,哪里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是ucos-iii。
1.我是按照ucos-iii源码来讲的,本来以为是差不多的呢。
2.如果在延时函数里面不加任 ...

回答你的第二条,你踢除的不是任务调度,是任务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第二条,你踢除的不是任务调度,是任务切换。

好吧,不知不觉把这两个搞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知不觉把这两个搞一起了。

你的进步已经非常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进步已经非常快了。

iii的源码看完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很多人看ii,可能ii资料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ii的源码看完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很多人看ii,可能ii资料多点。

II比较经典,入门的首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I比较经典,入门的首选。

iii不经典吗? 楼主的帖子已经变了我们讨论的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ii不经典吗? 楼主的帖子已经变了我们讨论的地方了。

iii好像是2010年才有的,历史沉淀不行,所以还做的不够好,应该后面会表现的更加英勇。

网友:
在ucos环境下debug,PC指针乱指,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ii好像是2010年才有的,历史沉淀不行,所以还做的不够好,应该后面会表现的更加英勇。 ...

2009出的,我反正我是信号追求最新的,虽然技术最新的有时候不是好事。大哥最近很闲吗?感觉是。
顺便问下,延时的时候,opt选择OS_OPT_TIME_PERIODIC这个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周期性延时是什么个这块,而且哪里来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空间,是保存在了任务堆栈里面。
2. 不行的,简单的说任务切换主要有两种方式, ...

感谢大神的回答哈,
   我可能问题表达的不是很清楚,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此时堆栈中的pc值是多少,是不是入栈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地址。。。
如果是,我就很不解了,这一条指令肯定还属于osctxsw()函数里面啊。那么下次切换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不就是从osctxsw()函数里面开始执行这个任务了啊。
   第二个,我理解了延时的重要性,释放了cpu的占有权,但是如果这个函数里面只是加了延时,取消任务就绪状态,而不进行任务切换,等ostickISR()里面的中断级任务切换
是不是也可以呢。但是这样做实时性就不好了对吧。。。。
   再次谢谢回答问题的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9出的,我反正我是信号追求最新的,虽然技术最新的有时候不是好事。大哥最近很闲吗?感觉是。
顺便问 ...

这个好像是绝对延迟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把任务执行设置为周期性运行。

而且平时用的那种是相对延迟,就是相对当前时刻需要的延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第二条,你踢除的不是任务调度,是任务切换。

大神,我的stm32+ucosii,不能执行任务2,有空了给诊断诊断哦,谢谢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3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