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马老师医治我的AVR-51板子:SCK接地,ISP不能下载

楼主(2014-10-25):
马老师,我的ISP插槽、51ISP和AVR ISP的SCK不知为什么接地了,三个地方的SCK脚跟GND通了。

插上ISP插槽,插上跳线帽不能ISP下载。只能把SCK跳线帽拔下来,用跳线了下载了。

求马老师看看怎么回事儿。

网友:
估计是SCK串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到地了。SCK接地当然不能下载了,SCK接地SPI通讯就通讯不了了!

网友A:
重点检查ISP插槽,用小的薄一点一字螺丝刀,小心把ISP的塑料插槽向上翘出,检查两面的PCB,是否SCK和对面的GND有短路(ISP的7号脚和8号脚)。这是小儿科的故障,自己应该要学会查找问题和修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ISP插槽,用小的薄一点一字螺丝刀,小心把ISP的塑料插槽向上翘出,检查两面的PCB,是否SCK和对面的 ...

       撬来着,听见“咯吱咯吱”响(心疼~),看不见,就没敢使劲弄。

       既然马老师也支持翘,那我就下决心了。下次拿烙铁化一化,撬出缝隙看看。

       谢谢马老师!

网友A:
手上有闲置的2×5插座的话,就把板上的焊下来,这样可以彻底检查了,反正这根线不长,PCB也是双面的。这个是嵌入式硬件工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闲置的2×5插座的话,就把板上的焊下来,这样可以彻底检查了,反正这根线不长,PCB也是双面的。这个 ...

     修好了,谢谢马老师!

     上图: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按照您说的,我把牛角座子敲开以后,刚看半天没发现什么-----但是仔细一看:

       有一根比发丝还细的丝鼓在三防漆(三防漆?)上面,应该是焊脚拖焊的小丝。

       好细好细啊,晚上根本看不见!

       试着拿螺丝刀“咔嗤”几下。再试,小灯不亮了!

       万能的马老师~您的经验和直觉~简直神了!!

       膜拜,谢谢马老师!!!